联想天逸A100进系统白屏

楼主(2011-08-30):
联想天逸A100笔记本,GO6200独显(独立显卡板的)
开机进BIOS显示正常,进硬盘启动系统白屏无显示(无系统XP画面),重新植球做显卡,故障依旧,用光盘启动进PE(无系统XP画面)也是一样的白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朋友们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依我看多数是显卡

网友:
你有没外接屏试试 也许是屏的故障。

网友:
LZ 不妨考虑一下屏的问题。

网友:
线外接一下看是不是正常 如果正常 就换个屏试试  不是屏的问题了  就查显卡周围了

网友:
进dos 试试  看看 还花不花了    不一定是屏

网友:
会不会显存有问题?

网友:
试试刷一下BIOS,

网友:
白屏时候死机没有
再就是量下两种情况下显卡和屏供电做个对比

网友:
接外接也一样,一进系统就白屏,连滚动条都看不到,不知道是要刷BIOS还是要换南桥?请指教!!

网友:
我看了迅维修网上的朋友们的分析,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我准备订个新的显卡回来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屏就是显卡啊!!~

网友:
订了一个显卡回来,焊好后就能进系统,也不白屏了。确实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