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用编程器刷写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有好几块台式机的板子,本来还是可以跑码的,就是不亮。就用编程器刷了一下,结果连码都不跑了,BIOS下载的正确。用维护器的方法也是对的,可就是写不成功。我用的编程器是那种组装的单片机式就一块裸牌。

是不是这种编程器不能用还是要用不同的方法,或是从官网上下的BIOS不能直接用,要经过修改才能用这种编程器刷写。

请指点一下,

还有在编程器里面也可以找到相对应的BIOS芯片,这样应该就是说支持的吧。写的时候也正常,没有报错。校验也成功。。

有点郁闷

网友:
是的。有的主板BIOS下载下来,解压后并不是BIN文件。在用编程器按一般方法写入后,主板就会不开机。我就碰到过一块主板:华硕P4GE-MX 记得BIOS芯片是49F003.

网友:
编程器太次了

网友:
估计你是用的文件不是BIN 或者ROM格式的  所以你刷上去无用啊 必须是以上格式 其它格式的只能开机DOS下面刷新

网友(点评):
没错,正解。

网友(2023-09-05):
写的文件是否正确,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