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940bw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1-08-30):
三星940bw 开始是屏幕闪一下就黑了,看指示等显示有信号,强光看屏幕有显示。估计是高压板问题,换了个通用的,开机背光ok了。但是显示无信号。 开关机都正常。行场对地电阻600左右(不知道对不对vga接口附近只有两二极管)。这两个点在插上信号线后一个有3伏左右的电压,一个只有0.3伏左右。想刷下程序,可手上没有烧录器。驱动板芯片是NT68663MEFG-64 买一个乐华烧录器能用么,就是淘宝上30多块钱那种。

网友:
知道的说下。谢谢哈

网友:
知道的说下

网友:
用乐华烧录器可以烧, Easy writer v4.4这个烧录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上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