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下载分,求一份讯景9800GT显卡图纸。

楼主(2011-08-30):
今天给客户修台式机,换了个显卡。是讯景9800GT的,客户把这个显卡送给我了,故障现像为点不亮,加焊了GPU无果,经肉眼观察,此显卡是人为撞掉了一个贴片电阻和一个贴片电容引起的故障。为了修好它,我在这里花100下载分,求同行踊跃赐图。

网友(点评):
兄弟呀,又多一块尸体呀!不要动不动就BGA呀!

网友(点评):
求图纸不见得会有,磕掉零件的地方你拍大写真,到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额。我只有公版的图纸。。。。。

网友:
有了图子说一下,我也有二十多张这个没修

网友(点评):
嗯会的,有了图我50个大洋卖给你

网友(点评):
兄弟,25元一张给你回收,给个面子!

网友:
电阻 电容位置,打下电容一脚是否接地,接地为下拉电阻可以忽略,电阻位置在哪里。可以通过位置分析下电路

网友:
分析不出来他到底是多少值啊。换了几个试了都不行。

网友:
图纸不可能流出来吧,网上的图纸应该是维修人员自己画的

没图纸的话就搞张同一型号的来对比

网友:
就是找不到同一型号的显卡呀

网友:
这样看来是悲剧了!只有找同样的显卡了,要不你找有同样显卡的给你弄个高清图片看看!

网友:
还是把掉件的地方发图靠谱点!!!

网友:
建议拍个高清的图让大家来给你想办法,还有去百度搜图片啊,有掉件的我都去百度搜

网友:
上淘宝网找卖家吧,帮你看看。

网友:
图纸只有工厂才有了,掉件的地方来个大特写,会有人可以帮到你的,我之前也有修过两张一样的,不过已经出手了。

网友:
来个高清图看看啊,这样神仙也只能望卡兴叹了

网友:
去卖家那拿个对比对比,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只能找相同显卡了  我碰到还几个  笔记本的主板  掉件 找不到图纸 哎郁闷

网友(2024-09-11):
还以为有人分享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