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内存槽和显卡槽故障

楼主(2011-08-30):
一华硕M2N68-AM主板,故障现象为第一条内存槽插上内存后机器无法点亮,诊断卡不跑码。第二条内存槽插上内存使用完全正常,注:使用主板集成显卡

故障二:显卡插槽不能使用,插上独立显卡,有时能从集成显卡输出信号,使用正常。有时不能点亮机器,集显独显都无输出,诊断卡跑16D3

请求支援,搞了几天了,没找到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
单边桥接触不良了。

网友:
桥接触不良了。

网友:
桥出问题了。上焊台把。

网友:
AMD的很多板用一条内存时必须插在某一内存槽中才能用的,插上独立显卡,有时能从集成显卡输出信号,使用正常。有时不能点亮机器,集显独显都无输出,诊断卡跑16D3,基本上都是桥空焊了,记住不是所有的板空焊都能压得出来的。

网友:
有的在中间虚汗也是压不出来的.

网友:
桥虚焊了,建议加焊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体

网友:
有时压桥不一定有用的,这种问题一般为桥空焊了,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