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总是烧内存

楼主(2011-08-30):
手头有一块945主板。老是烧内存。换上内存没几天,就不亮了。换根内存就又好了。又能用几天。过几天又烧了。测量内存供电也没有问题。不知谁碰到过这种故障。给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接触不良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内存供电波形

网友A:
换个电源测试一下吧

网友B:
给楼主提个意见,换根新的试试 有质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测试一下吧

电源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提个意见,换根新的试试 有质保

换过,也是过几天就坏了。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芯片及场管

网友:
主要还是要测下供电稳定不

网友C:
供电没问题的话。不觉得你的内存烧了。
你内存拿到其他板子试过吗?你的板子会不会是槽子脏了或者桥空焊了?一个个排除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没问题的话。不觉得你的内存烧了。
你内存拿到其他板子试过吗?你的板子会不会是槽子脏了或者桥空焊了 ...

把内存拿到别的机器上点不亮。主板报警。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又怎么样,可能波形不正常。。大把供电正常,都不过内存的,要示波器

网友:
没示波就干脆把整组内存供电运放都给换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主查供电吧。。负载也有可能

网友:
看有没有滤波电容,直接换掉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直接把内存供电的MOS换掉了,就可以搞定问题,说明内存供电不稳定烧内存

网友D:
烧内存一般来说是电压过高导致的``你可能只测了内存的主供电吧``你把vcc_ddr(内存主供电),vtt_ddr(内存总线供电),vcc_spd(给内存上的8脚芯片供电),vcc_vref(基准电压)都测下看电测正常不``不知道你什么内存所以就不说正常电压多少了

都测一下,最好量量波形,还不好就见鬼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少见,建议查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内存一般来说是电压过高导致的``你可能只测了内存的主供电吧``你把vcc_ddr(内存主供电),vtt_ddr(内存总线 ...

我都测试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我都测试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E:
烧内存一般来说是电压过高导致的``你可能只测了内存的主供电吧``你把vcc_ddr(内存主供电),vtt_ddr(内存总线供电),vcc_spd(给内存上的8脚芯片供电),vcc_vref(基准电压)都测下看电测正常不``不知道你什么内存所以就不说正常电压多少了
你说的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内存一般来说是电压过高导致的``你可能只测了内存的主供电吧``你把vcc_ddr(内存主供电),vtt_ddr(内存总线 ...

内存供电 主要有一个开关电源来提供的只要测量一下 那个开关电源输出端口 就知道电压是多少了 所以我觉的没有必要测量那么多地方

建议楼主在进入xp系统以后 测量一下是不是bios自动调高了内存的电压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上拉电阻。

网友:
是不是内存电压不稳定啊。你好好量量。然后裸板拆下来试试。会不会主板没上好或者卡里面小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