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6芯锂电池维修方法 小弟跪求!

楼主(2011-08-30):
      各位迅维网的兄弟晚上好,小弟今天有个问题想请大家帮忙,我的笔记本是神舟承龙U450-T44 D1配用电池是6芯锂电池,今天真倒霉电池摔了一跤;装回笔记本开不了机子了,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
     我又用万用表量了下不通电,所以很肯定为电池坏,拆开电池里面有6节18650型号锂电池集成在一起,我再用万用表测下每节电池的电压发现,有两节电池为4.49V,还有两节为4.44V,其它两节为1.46V。
    我在网上查询了下听网友说每节电池电压起码要2.7V以上才算正常,而我刚好有两节电池为1.46V没有达到2.7V以上,这么说我另外两节坏了??
    我也有点怀疑电池芯片短路??发张图片给大家看看 。

     再问下各位兄弟我这种型号的6芯锂电池 芯片版块哪里能买到吗??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电池芯有轻微短路了

网友:
支持DIY哈~~不过维修的价格和换的价格差不多,还没保修

网友:
你换一个电池吧,还好收费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坏了,正在研究中,纠结啊

网友A:
摔的看看是不是哪里摔断线了
元器件坏可能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的看看是不是哪里摔断线了
元器件坏可能小一些

我检查了一下,线没有断

网友B:
把电池拆下来,每一节分别用可调电源接上,电压调至4V左右看看电流上到多少,以此来判断电池芯是否有短路(如果短路电流会猛增),坏的换掉就行了

网友:
每种笔记本的电池上的保护板电路都不太一样,建议还是直接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拆下来,每一节分别用可调电源接上,电压调至4V左右看看电流上到多少,以此来判断电池芯是否有短路( ...

哦 这种方法我暂时还没试过,谢谢topcookie 提醒。我现在看看!

网友:
晕,怎么跟5号电池一个样的感觉哟1

网友:
断开觉得有问题的电池,再测量电池电压   就可区分是那部分的问题了啥   电路板?  电池?

网友C:
电池维修成本跟买个新的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维修成本跟买个新的差不多啊

我现在觉得也是哦!

网友:
维修长点经验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