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集成显卡插硬盘掉电,不插硬盘开机正常

楼主(2011-08-30):
今天修了一个R61集成显卡的机器开机掉电,拆机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开机正常了,装机了,装好以后发现又是掉电,后来发现只有插上硬盘就会掉电,不插硬盘就正常,查了一下硬盘3.3V 5V的供电正常,就换了个南桥HEM的,换后故障依旧,最后更发现不插内存电流到0.8不掉电,硬盘转的也正常,插上内存电流到0.8以上就掉电,查电路数据到南桥的4个耦合小电容,取下电容开机正常,报硬盘错误,找了个料板换了这4个小电容以后还是掉电,郁闷了,请大家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补充一下,不插硬盘机器开机正常的,可以亮

补充一下南桥换了2个了,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1-8-31 11:42):
最后结果出来了,是硬盘供电VCC3B和VCC5B的供电管的问题,换后已修复

网友A:
内存掉电就要查北桥,和内存的电压。

网友B:
电源和内存你都换下试试,可能是你的内存不稳定。

关注中。。。。。。。

网友:
主要查内存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内存你都换下试试,可能是你的内存不稳定。

关注中。。。。。。。

不插硬盘内存正常 可以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掉电就要查北桥,和内存的电压。

不插硬盘可以亮的

网友C:
不会连硬盘都没换过吧

网友D:
换个硬盘。。如果还会的话那就是南桥了。。。你可以量硬盘数据线。。重点量硬盘供电和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连硬盘都没换过吧

已经试过别的硬盘了  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硬盘。。如果还会的话那就是南桥了。。。你可以量硬盘数据线。。重点量硬盘供电和数据线。。

南桥换过2个了,数据线4个电容到南桥的阻值一样

网友E:
根据你描述好像是电流太小,电源带不起负载   接可调电源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描述好像是电流太小,电源带不起负载   接可调电源看看可不可以

接的就是可调电源

网友:
有没有光驱,把光驱给拔了再说

网友:
会不会硬盘接口不良,接上后导致短路的?

网友:
硬盘的供电管不良会导致这个故障,你可以排除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