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的笔记本电脑升级一下,联想天逸100型号

楼主(2011-08-30):
只想升级CPU和内存,但是不知道这种915GM主板支持多大的CPU,最好是奔腾M系列的,还有内存槽不知道单根支不支持1G,只有一个内存槽。原先内置256的。插个256的。
把本机的配置截图传上:

网友:
你 这个 配置也 太低了 吧?升级没有多大的性能提升,还不如整套换主流的

网友:
久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能不能稍微提升一下啊  重新买这电脑就废了?

网友:
是DDR一代内存还是二代内存啊  266  333  400  应该是哪种?

网友:
上面显示是333 就是1代的   你这个机器除了CPU 和内存有升级空间外 其他的你就将就着用吧     你这个机器还可以用个 迅驰 1.86的CPU  内存最大可以支持到1.5G   能升级多少就看你舍得花多少了

网友:
花钱不值 了,你升级花的钱比你卖这个本的钱差不了很多了,当上网本用着吧。

网友:
是的啊  升级就的比新的贵多了  没必要升级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