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飞线的图片,这样顾客也许会满意

楼主(2011-08-30):
今天修了一块8500GT 的显卡,艾尔莎的,数据线被人为划断了一对:这是用耳机线飞的,图中的电阻电容都是显卡中最小型号的,前几天看有位网友说客户抱怨他的飞线,不知道这样客户会满意吗?,图中的飞线上用的是指甲油。

网友(点评):
卖手机配件的有绝缘作用的绿油卖的

网友(点评):
卖手机配件的有绝缘作用的绿油卖的

网友(点评):
补得还不错 可以用那种白色的胶棒 磨平 应该看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不叫飞线

网友(点评):
应该用绿油,而不是指甲油!!

网友(点评):
先用烙铁点住一头,然后用镊子做支点,把线拐个小弯拽紧。然后在焊住另一头,成形后洗干净上绿油

网友:
沙发。。。学习下。。

cxkjjlb -2 严禁灌水

网友:
绿漆也就十来元钱

网友:
指甲油好啊 物尽其用 老婆用不完当绝缘漆用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
还是指甲油好,,,随用随取。。厉害

网友:
抱怨不抱怨要看是什么样的客户了。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我是刚来的 -8 严禁灌水

网友:
工艺的确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飞线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PCB走线都划断了只有这样了

网友:
不错,不错

cxkjjlb -2 严禁灌水

网友:
哪里怎么弄断了啊,强!!

网友(点评):
应该是人为有意造成的

网友:
强,其实还可以上面给他弄个胶贴一粘就看不出来的。

网友:
绿油有紫外线固化和加热固化两种。

LZ说得对 紫外线固化的 很难干的 我曾经还找了一个医院用的 40W紫外线灯管 照 才干得快!!!

网友:
如果客户好说话,才不会抱怨!

网友:
补得很好啊,,,焊功不错

网友:
这个叫补线,不叫飞线

网友:
路过学习,给鼓掌鼓掌...

网友:
这个应该是补线吧?

网友:
还是要多学习啊

网友:
我补线完之后,是用胶棒糊上,用指甲油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
一点点,看不出来,飞的不错!!哈哈

网友:
呵呵 那个搞维修的也太笨了点 做故障太简单了

网友:
LZ问个问题,怎么会想到用指甲油? 效果怎样?

网友:
给你看看补线
注意这是主板最细的线,用高倍数码显微镜拍的

网友:
这个不叫飞线吧,其实还不错啦,不是太挑剔的客户一般不会说啥

网友:
不错,学习了,真是人才

网友:
那个线估计是人刻意为之了。线补的不错啊。赞一个。不过指甲油觉得有点另类。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