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不进系统求救急!!!

楼主(2011-08-30):
清装GHOST都试过了,也换过硬盘,一到WINDOWS滚动条画面就卡住,也滚动条都没有出现的,这款机子是海尔T628;多谢了
机子可以进PE的

网友:
是否是遭雷击的

网友:
会不会显卡有问题。。这款机器是显卡门的,。。

网友:
你故障现像表诉不清,是过了XP的LOGO就只有背光无显?还是定在滚动条处?

网友:
定在滚动条那里,不过在运行的东东没有出来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内存在试下

网友:
是在加载什么驱动吧,把所有的外置东西都去掉试试,可不可以进安全模式?

网友:
先不要加载驱动试试

网友:
内存用一根好的装、

网友:
我家电脑也有过你这种情况,我就是把硬盘线和电源线,重新插了一下,问题解决了,现在都没出现过了。。。

网友:
好多品牌机主板上会自带硬盘保护的直接装会装不上,先进PE装装试试吧!

网友:
在BIOS里改一下硬盘的几口模式。。
具体怎么改在百度搜一下。

网友:
不要装驱动,装好。去管网下/这问题我也遇过几次

网友:
遇到一台机因独立网卡出现这样的问题,去掉独立网卡正常

网友:
内存和硬盘线都换换试试,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的是显卡问题的多

网友:
    这是驱动不兼容,先不打所有驱动,现在很都机子都是这样

网友:
这是驱动不兼容,先不打所有驱动,现在很都机子都是这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489-1-1.html

网友:
可能是显卡 清装有的版本也集成了一部分驱动

网友:
应该是cpu二级缓存坏了

网友:
搞错了这机器进不了PE的,然后都没到安装画面怎么不装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