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MACBOOK air安装windows7旗舰版

楼主(2011-08-30):
苹果  MACBOOK air安装windows7旗舰版流程
     买到苹果新款MacBook Air后大家最想干的事是什么?体验一下Mac OS X?事实告诉我们有几乎一半的人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是装一个微软的Windows系统,但问题是新版的MBA已经没有光驱了,这可如何是好?其实只需一个4GB的U盘便能搞定了。
   拿到朋友的苹果  MACBOOK air2011版电脑,朋友要求装个windows7旗舰版,同时要求保留MAC10.7。
    首先要准备工具:
           1、4G  U盘  一个
           2、移动硬盘 或者光盘和外置刻录机 一个
           3、windows 7旗舰版ISO
           4、U盘ISO制作工具
     先把U盘的windows 7的安装做好,怎么做,在网上找一下就有了。这里就不说了。
   好了,言规正传,开始开工。
    1、 打开机器,找到工具里面的Boot camp,点开以后按照步骤下一步,重要:你需要下载Windows支持的软件,包括Boot Camp中的各种驱动以及远程CD/DVD支持,都保存在一个文件夹中吧,接下来你会用到它的。(或者你可以直接选择刻录到DVD)
   2、接下来Boot Camp Assistant会要求你缩小现在的Mac OS X上的分区大小以腾出空间安装Windows,请谨慎选择分区大小,毕竟两个分区的文件格式将会改变。
    3、点击下一步以后,会弹出提示插入windows安装盘,这时候插入制作好的windows 7的U盘ISO,然后重新启动MBA,按住Option键,确保路径选择是U盘启动。USB图标应该很容易辨认。
    4、 接下来就会进入Windows 7的安装过程,这一步相信大家都是熟门熟路了,只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刚才通过 Boot Camp Assistant划分的分区是FAT32格式的,而Windows 7不能使用FAT32的分区,所以选择的时候需要重新格式化改为NTFS格式。

   这是目前为止安装Windows最快的电脑,新款MacBook Air一共花了才7分钟就能将Windows 7安装完毕,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进入Windows 7后还有一件事需要干,那就是将刚才下载的Boot Camp中的Windows的驱动程序安装一遍,接着你就能使用Windows 7了!大功告成!

特别注意:
       wingdows 7不用压缩C盘,想分多一个分区,因为这样就改变它原来硬盘引导模式,后果很严重,我尝试过,结果机器不能进mac连win7都进不了,拿苹果的恢复U盘恢复都不行,只能拿去苹果售后重新还原,需要用远程安装mac。

        windowsXP安装也是一样的,只是安装起来以后没有相应的驱动。有驱动的话也可以安装XP。
windows7旗舰版的系统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927-1.html

网友:
看到论坛里有人问苹果的系统怎么装,我以实际体会在这里班门弄斧说一下,有不足的请包涵。

网友:
安装好必须装回windows版的bootcamp不然回不去MAC系统,引导会变的,开机直接进windows

网友:
是不是装WIN7驱动就不用装都能实别到吗.楼主是用U盘慢装还是GHOST WIN7啊.

网友:
过程写的很详细,现在用苹果的越来越多了,学习了

网友:
听的是懵懵懂懂

网友:
还没装过苹果的电脑~

网友(2012-08-19):
很好的教程,以后装苹果用的找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带图片解说

网友:
装Win7还是用Winclone比较舒服

网友(2012-10-10):
靠装WIN7,那还是苹果啊!!买苹果就是体验他的系统。。WIN7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大把!!!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制作视频教程

网友(2013-01-02):
“先把U盘的windows 7的安装做好”,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把W7的系统镜像文件拷进U盘里吗?

网友:
楼主的表达有点模糊,我看着好吃力

网友:
是啊,买苹果就是体验它的系统,说的有理

网友:
请问楼主:“U盘ISO制作工具”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先把U盘的windows 7的安装做好,怎么做,在网上找一下就有了。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还是麻烦楼主能尽量说一说

网友:
“Windows 7不能使用FAT32的分区”,只能用NTFS的分区,确实如此,即使你把W7强行装入FAT32分区格式的C盘里,它也会自动变为NTFS的,我试过

网友:
请问楼主:苹果启动U盘如何制作?

网友(2015-12-07):
引用 网友A:
“先把U盘的windows 7的安装做好,怎么做,在网上找一下就有了。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还是麻烦楼主能尽量说 ...

你直接把硬装光碟盘里的系统拷贝到U盘里面。插上U盘用光驱的模式去启动,硬装碟里面的系统就是IOS镜像。主是苹果装WIN7必须要硬装。很多苹果机器都不带光驱了。GHOST装来好像用不起。也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2016-04-16):
一点知识都不懂的很难教的。

网友(2016-06-11):
请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