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图有毛病吗?

楼主(2011-08-30):
我怎么都感觉这两个三极管的工作条件有问题,感觉这个NPN集电极电阻应该接在12V上,一来给NPN三极管的集电结提供反向偏置电压,二来用来在NPC导通后隔离保护12V电源。现在的这种状态下,岂不是PNP三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NPN三极管不满足集电结反偏这个条件,(虽然BLON为高电平时发射结正偏)而永远无法导通?

网友:
本电路单纯属于电子开关,他们的工作条件没有任何问题。从电路中可以看出,NPN管的集电结反偏电压已经由+12V------PNP管E极------PNP管B极------电阻R-------到达NPN管C极,假设此时BLON为低电平,NPN管的集电极应为12伏(NPN管未导通)-------PNP管基极没有电流-------PNP管截止,而并非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当BLON为高电平------NPN管导通-----NPN集电极电压下降------PNP管基极电压下降------PNP管B--E间有压降而导通----PNP管集电极有电压输出,没有毛病。

网友:
这是自激式高压输出级的电源通断控制器,R是限流电阻。如果没有R,把N管集电极直驳P管基级,则当BLON=1时会有很大的电流将两管烧毁。R这样接一样会给N管一个你所谓的反偏,因为P管的基射结就是一个二极管,过来的电压只不过少了一个P-N结的压降0.7V而已。
P管要导通必须有基级电流,而基级只有N管集电极这一条路,所以P管不是一直导通滴,它在BLON=1时与N管一起导通。

网友:
你们两个讲得都非常好,看来我进入了一个误区,产生了非常多的疑问,多谢指点。

网友:
高手云集!其实也可以如楼主所说的设计,但是做为供电,有可能P管不能完全导通,这样导致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电路不稳定。电路的设计是因人而异,只要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