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寸屏开机满屏灰色的细横线,无任何图像和字符,是CM2709坏了吗?

楼主(2011-08-30):
按下输入选择键和电源键,屏上有正常的亮暗变化反映,无任何图像和字符,经过屏的代换检查发现,此显示器液晶屏坏了,屏电路板上的5伏 12伏   24伏 —6.6伏还有2.5伏等都正常,很怀疑是主IC  CM2709损坏,请问高手们,WEIYI980B这台19宽屏液晶屏上的主IC型号也是CM2709,只是第二行小字号码不同,他们可以代换吗?

网友A:
应可代换,可先查DATASHEET

网友:
已经确定是CM2709坏了,更换完毕,代用成功。现原IC和代用IC情况说明如下:
       损坏的原件:      显示器型号:联想D221wide
                                  液晶屏型号:M220Z1-L01-X+C
                                  主IC型号  :CM2709   KE5M5U2589B2K   0720   P007
      代用的配件:       显示器型号:WEIYI980B
                                  液晶屏型号:M190Z1---P01
                                  主IC型号  :CM2709   KE5M6U2682D1K   0820   T0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可代换,可先查DATASHEET

多谢提示,我没有去查看DATASHEET,直接吹下来换上,开机正常了各种显示模式都试过了,仅800*600模式感觉有些模糊,其他都正常,幸好这个模式淘汰不用了呵呵。

网友:
呵呵  600*800早不用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不过正好和楼主的相反,决定买一个试看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