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偏大....

楼主(2011-08-31):
东芝l600 进水机,..处理后....  待机0.036感觉不对..,....但是又能正常上电...不管了.. ..亮机...但是准备装起来.....一插风扇哗哗的转起来了..哟,直觉告诉我待机偏大..  心想总不能老这样下去..得查出毛病来...
  下面听我一一道来..      思路,,即然风扇一插可电源就转...哪就从风扇哪里查起...  看图cn9 1. 3 脚待机时就有电压了..不对...  触发后    1脚电压有波动,,也就是有跳变...正常...看一下后面是随便cpu 温度升高,而起转的..不管正常...哪为啥开机这个1脚就有5v电压..3脚也是... 不对...查图 +3v +5v 是经过 +5vpcu +3vpcu 通过maind 这个信号转换而来...查一路就行..以5v为例..测得pq27  d极  5v正常 s  5v  g极  12v不对了....查g极... 这个信号根据时序和老师讲过dv1000  好像也有这个信号是通过MAINON信号转换成maind  的...查图   ..  测得 pq24 b极为0v c 为0 e接地  正常..查后看到一个win 仔细看看 pr109 pr110两个电阻 ...哟pr109这个电阻焊盘掉了..补上...哈哈分压正常  9.5v 搞定.....开一插电源 待机一下到了  0.006 正常了吧..呵.. 看了下图 由于win  这里分压不正常 ,,导致  pq48不能正常导能...  15v直接经过电阻加到 maind 导致  maind 在还没有开机就出来..所以待机偏大..再一插上风扇电流上到 0.101 ...    ps:在论坛找了一这个图纸,发现好像没有...我这里上传一份...        需要的拿去!!!

网友:
0.036不大呀!大不大得和相同的机器比

网友A:
广达的?这故障第一次见,不过换我修就要偷懒了,直接把风扇正极飞个开机后的五福伏上。

网友:
待机电流0.03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这故障第一次见,不过换我修就要偷懒了,直接把风扇正极飞个开机后的五福伏上。

嘿嘿,处理的方法都是一样的。飞线,不过我习惯飞3.3V。不过楼主的方法还是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机子整常待机电流和别的机子不同吗?

网友:
思路很清新

网友B:
不开机 一插风扇就转?

网友:
0.03也不高啊

网友:
原来只这样的哦!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 一插风扇就转?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插电源就转呀......哥们....

一插不会自动触发吧?  我的意思是 把风扇的正级断开,找一个触发过后才产生的5V焊上. 自然开机后风扇才会转了.这样修时间来得快一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插不会自动触发吧?  我的意思是 把风扇的正级断开,找一个触发过后才产生的5V焊上. 自然开机后风 ...

不会自动触发,触发后正常。。。。如果按你讲的  接一个  3v 过去,可能会行。。。没试过。。。。呵  不过风扇好像是常转了吧。。。

网友:
修的如此细致,感动中

网友:
哥们技术可以啊!修的很认真啊 ,我以后还要多多学习啊!真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