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90M-M点亮出LOGO界面掉电!!

楼主(2011-08-31):
精英K8M890M-M点亮出LOGO界面掉电!!
应该查哪?

网友:
对BIOS放电试试看,再接下来检查各路电压是否稳定,进LOGO掉电的话可能是保护,可能是外部低速设备或者内存的问题……具体可以参考开机顺序图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短接电源线绿线和黑线,强制开机试试,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进系统。

网友:
是自动加电的话,就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精英的板子,不插内存掉电,挡LOGO,一般也与内存有关,检查内存供电,时钟,地址线打值,估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建议仅做参考,请不要追究俺的法律责任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试一试,然后开机电路,然后南桥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此板已修复,开机针电压只有2.14V被拉低,复位正常,由VCC上拉,RN28去掉后,电压正常,主板不掉电,点亮

网友:
上传精英 K8M890M-M 给有需要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