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线简单维修

楼主(2011-08-31):
昨天,一客户送修主板一片,型号:ASUS PSVD2-X。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独立修主板,心里还真没什么特别的把握。

客户说,能通电,但是会滴滴乱响,显示器不显示。

既然是能通电,那就肯定没什么短路了。先听一下那个“乱响”是什么响法吧……

开机,“滴——滴 滴——”

哦 ,一长两短,内存报警嘛。插诊断卡,跑码C1.

换根内存试,一样。

看来是板子坏了。拆下看看……

上打阻值卡,1.8V核心供电,正常。各地址时钟线对地阻值也正常。只是最右边那个3.3V测试点,测试值为0.当时很纳闷儿,为什么2代内存上会有3.3V供电?

到坛子内泡了一会儿,才知道3.3V是给浪涌保护电路(SPD)供电用的,没有它还真不行!

顺着这个点儿在板后面找了找,突然发现,呀!这个地方线怎么断了?!

此断线处所接的点,正是3.3V供电的。

接上这条线的,故障排除。

这一刻,心中有点郁闷了。为什么我不早点儿把翻过来看看呢?

不过,回头想想,独立修板,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

仅以此帖,勉励自己,小心观察,大胆动手!

网友:
做维修就是需要胆大心细!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支持支持、、、

枯木道长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SPD是浪涌保护电路?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望闻问切,此板可秒杀!

网友:
SPD是SERIAL PRESENCE DETECT,是模块存在的串行检测,浪涌保护电路这么说还真是没听说过。

网友:
SPD没记错的 就是内存的bios

网友:
虽然板修好了,但还是要批评下楼主,拿到板第一件事就是要看,有时看都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你这块板这么明显的烧断线,一看问题就出来了,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去测了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的检修思路有问题,要培养好自己检修流程,做到事半功倍。

网友B:
楼主、、、你修板这么牛的呀、、、、、、、、、、、

网友C:
听版主的没错,一定要按照流程啊,望闻问切么。还有我印象中一长两短是显卡的报警。

网友:
第一次听说,内存不过,是一长两短!!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维修的第一要务是望闻问切。看样子,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PD是浪涌保护电路?

坛子里有位前辈是这么写的……请教下,DDR2上那个3.3V电压,是干嘛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修板这么牛的呀、、、、、、、、、、、

见笑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版主的没错,一定要按照流程啊,望闻问切么。还有我印象中一长两短是显卡的报警。

不好意思,此处笔误,应是一长三短。

网友:
一长两短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不对吧?SPD是内存的BIOS??怎么是浪冲保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子里有位前辈是这么写的……请教下,DDR2上那个3.3V电压,是干嘛的呢?

SPD芯片工作电源。其实就是常见的八脚存储器。

网友:
楼主粗心了。。。慢慢不会犯这样的错了。。

网友:
毕竟拆板子还要拧好几个螺丝,内存报警我也首先肯定是先排除内存问题的。估计大家第一步也不会反过来先看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