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8月学员]料板 LA-3061P 修复实例

楼主(2011-08-31):
今天管喜哥,要了2块料板,其中有一块很遗憾没修复。(喜哥也遗憾 修好了 绝对很好的实例 哈哈)进入正题 写修复的那块  看下了 待机芯片和各路电压的脉宽调制芯片都在就直接上电了 待机电流0.06 偏大 直接测B+ 发现电压只有10V 明显B+短路 断电 开始断B+的跳点 断到PJ 25 PJ 26 待机变为0.04

此时测待机电压  5V 3V 起来了 问题就在这里了看了下图纸 此处为1.8V内存 1.05V前端总线电压 测电感pl10 pl11 阻值没有明显偏低 接着测PQ22 23 24 31 G极 发现PQ24G极 30欧明显不对 拆下MOS管 一测GS 短路了
看来芯片也不保了 测了下 813的12脚阻值也偏小

在料板拆件换了813和PQ24 测了PQ24G极 340多 正常了 装上CPU假负载触发电流到0.23 不对呀 明显少电压。由于换过813,先测这里1.8V 1.05V有了 1.5V也有。测CPU核心供电 没有 VCCP已经起来了 看来是  CPU脉宽调制电路的问题了  测了25脚VDD 5V正常 38脚开启高电平 没输出 想用示波器打下 看看有没有闪波 可惜示波器挂掉。就在料板上拆了个脉宽调制芯片max8770.换好上电。
核心电压出来了 测下CPU复位 也有了 直接上U上内存 电流一直到1.2 此板修复(由于网络问题修复一星期后 才发帖子 电流具体记的 不是太牢靠 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
请问脉宽调制芯片是不是就是分组供电芯片

网友(点评):
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不错,我也在修这个机器呢,现在是声音有问题,就是进系统和关机不是有开机和关机的音乐吗,那个音乐破破的响,想是音响坏的一样,但很确定不是音响坏了,耳机也是一样,但进了系统就好,看电影和听音乐正常,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鼓励发贴,全盘看下来是两供电哦, 不过这应算是实验板,按说称不上是料板哟

网友:
高然点 看不懂

网友:
下个月估计能看懂。。

网友:
能吧图纸发上来吗,  F40  F41都对不上

网友:
可以说下基地具体地址?我想到哪看看学习下

网友(点评):
QQ 981775188咨询。

网友:
应该是38脚高电平没输入, 反了会让一些不怎么懂的人误解

网友(点评):
他38已经高了。没有VCORE输出。你理解错误

网友:
看不懂  悲剧了

网友:
今天是8月最后一天上课了 呵呵

网友:
还可以啊不错

网友:
唉,看不懂啊,月饼哥是怎么学的啊?

网友:
楼能快速找到故障点,看来时序很熟悉啊

网友:
基地的学员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