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CT2独立显烧1.05V供电上管!!!

楼主(2011-08-31):
DELL的雷打机器,通电电流跑1.13A左右掉电,拆开发现网卡被劈了个洞,拆掉后还是掉电,待机电流0.003A再测发现1.05V北桥供电没有,查公共点有19V电压,U62 TPS51124 的8脚EN2开启电压为0.05V,再往上找是由ECE5021 给过来的,不管先换了,EN2还是只有0.05V 测量果51124外围供电后把51124拆下来,连接着它的两个SI4800B上管都拆下再通电量,发现8脚 23脚都有3.3V !判断失误!!原来是TPS51124内部故障导致EN2脚开启电压被拉低了!换了个TPS51124后装上上管后能开机亮屏了,可是就30秒左右,一个SI4800B的上管冒烟随后可调电源短路保护了!换了两个下去还是烧毁收场!测量G极开启电压为2V 连接的电感对地阻值是16欧,我通电的时候膜了一下U61奇烫无比!这个是北桥的供电电压,会不会北桥有问题呢?但是北桥有问题的话为什么每次都能亮机呢?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的,请大侠们指点啊!

网友:
没人帮我!!!!自己顶上去

网友:
一起更换上下对管,再来确定NB。

网友A:
试试断开1.05的电感来判断问题出在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断开1.05的电感来判断问题出在前级还是后级

肯定是后级!用烧鸡大法烧过了,由于涉及范围太广烧不出来啊!通电不上U的话就1A左右,上U就2.6A!北桥和U都有微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