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能判断南桥,那内存槽阻值能估测北桥的好坏吗

楼主(2011-08-31):
能不能?最好能说说是什么信号脚,或者是第几只脚该多少欧,哪只脚不能无限大

网友:
我觉得不能够直接判断北桥的好坏,如果内存不过你已经怀疑北桥的话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论坛好你有这样的打阻值法。。你搜搜看。

网友:
判断南北桥好坏
南桥的好坏可以通过打PCI总线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其好坏,若品偏大,有可能是南桥虚焊或断线,若谝小,说明南桥内部有短路现象.开机后南桥发烫不一定就是南桥的问题,有可能是外围元器件的问题.再就是南桥待机3.3V测试点对地短路肯定就是南桥坏.
北桥的好坏就是通过打AGP,CPU,内存槽的一些AD线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其好坏,方法同上,要是CPU,内存,显卡供电测试点对地短,80%就是北桥坏

北桥和内存是相连的,中间有一大排电阻,可以测阻值,阻值太小,就短路了,太大就虚了,北桥是不怎么坏的,坏的很少,南桥到是太能坏了,我还没有什么好法子,只能和好板对比,南桥和USB,硬盘,光驱,都是直接连系的,可以给它们的数据线对地打阻值!和好的板子比较。
还有南桥坏了有的表面会有黑点!
只有这么点经验了
测量中间的那些点的外围部分,4边的从左到右的第2个引脚是都接地,把一个万用
表的黑笔接地,红笔测量4边的从左到右的第1个引脚,其中有一个700,和两个360左
右的阻值.....
这样的测量方法经过我的实践还是挺好用的,最起码开机是没有问题,最起码是不会出现短路....
但是USB能不能用就不记得了.呵呵
这个只适用于DBM芯片,其他的无作用.....l
用示波器查BIOS,MINIPCI.内存槽的AD线,看是否有跳变.在一个看北桥南桥有没有工作还有一个方法:在南北桥背面都会有一个阻值在十几欧的电阻,开机后用示波器测此电阻有跳变可知其工作正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31008

网友:
你的这种说法太笼统了
内存槽的问题的话不一定就是某个固定芯片元件的问题,或许是MOS管,或许是三极管,或许只是内存坏了,内存槽脏了。不一定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  可以的  因为 USB 是 直接相连到南桥的 但  有时只USB 有问题 桥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
内存确实不能判断北桥的好坏,

网友(2011-10-19):
引用 网友A:
判断南北桥好坏  9 }8 K( q( N d$ l* }* [南桥的好坏可以通过打PCI总线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其好坏,若品偏 ...

大哥请问测4边外围点1,2脚是指南桥还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