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局域网拷贝文件奇慢,怀疑网卡或南桥问题

楼主(2011-08-31):
一台DELL的笔记本。客户说老死机,于是拆机,发现里边灰尘很厚,就除了灰、重新涂抹了导热硅脂。

然后开机测试。发现在局域网里边拷贝文件非常慢,一个200M的文件需要拷贝10分钟左右。我在公司其他机器上试,只需要30秒左右就完了。而且有时候在拷贝的过程中还会卡住(不是死机,鼠标能动的)

重新装了系统也不行,硬盘、内存都测试了,没问题

现在我怀疑是网卡芯片或者南桥的问题。不知道个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
外接一个USB网卡看一下速度咋样?如果还是慢估计着可能是南桥,但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把这台电脑换一个地方在拷贝考没考虑网线的问题?

网友:
USB网卡暂时没有,不过网线是换过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