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待机001开机003有时开机进系统使用正常

楼主(2011-08-31):
如题  有时正常 反复重启也OK 有时不行 就要 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
看下你不插适配器只安装电池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是如此?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是适配口接触不良造成的,换个适配口。

网友:
只插电池也一样故障

网友:
哦   我想想  我好想正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