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天行7600GS的卡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1-08-31):
这个卡是别人搞过手脚的,如图:当时我接手的时候上面那8个脚的芯片是LM358我一想那肯定不是的,所以这个卡现在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求解???
芯片

网友:
我现在的目的是要图个那个输出脚有电压输出感觉才是对的,我估计DL703这个型号的芯片是MOS管?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输出脚的电压是多少V?有修过查过电路的高手指点下,该8个脚的焊点,上个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显卡 如图:

网友:
正是技术挑战的时候到来了

网友:
图中8个脚的芯片可以APW7120这个芯片吧?球解??

网友:
一般用7120,楼主参考下

网友:
恩试下,我怕用上后GPU烧了

网友:
找一下论坛 有没有图纸看看!!!

网友:
应该是APW7120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张一摸一样的卡 那个地方是lm358没有错

网友:
你打一下阻值就基本猜出来了 3脚接地 8脚接输出电感就是RT9214之类的 如果不是这种布局就有可能原本就是358的

网友:
学习下,对显卡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
学习下了,显卡还是要像你们好好学习!

网友:
10楼的那个地方是LM 358?

网友:
10楼在线回个话?多谢你指点下,因为当时我接到这个卡时,那个LM358别个焊过,因为我在显卡没有看到过LM358?因为这个芯片在主板上蛮多?只是启到运算放大器的作用?10楼人事?有这么个卡那我只能对号入位了,在从主板上焊下LM358焊上看看,因为很怕焊错了芯片把GPU搞烧了??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