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通病奇遇

楼主(2011-08-31):
IBM R61一手修 来时加电有背光不显 显卡问题通病 焊了显卡亮机了 但是出现一个奇怪毛病 就是下边的内存槽 插内存不好使 电脑嘟嘟 响不亮 上边的就能亮机 上边的及时亮了 但重启机 就起不来 咋回事呢

网友:
你老人家的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把北桥包好啊  估计是碰着北桥了 这种机器一定要用隔热纸包好 正面和背面都要包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用锡箔纸.

网友:
这样比较让人郁闷

网友:
可能北桥出问题了        做北桥试试。。。

网友:
打一下下槽的阻抗,按你的描述 应该是北桥做坏了!

网友:
你还是把北桥也做下吧 是北桥也出问题了

网友:
通病,既然说是通病,那怎么都没有人遇见过呢?既然是通病的话,杀哪个应该是很明确的啦!看你们说干北桥底气不是很足哦。那要是搞不好,显卡又虚了。北桥还有危险!

网友:
赞成2楼得说法

网友:
北桥悲剧了吧

网友:
有遇到过。。是北桥问题哈。。。修完显卡,只有一根内存插槽能用。。北桥。。。

网友:
估计楼主做显卡的时候把北桥给搞虚了吧

网友:
BGA伤到北桥了,重植北桥吧

网友:
这款机器  做显卡的时候非常容易 动到北桥。我都遭了几盘了。。

网友:
前辈 你用的隔热纸什么东西。。我一直在寻找这个东西。

网友:
不会是掉点了吧

网友:
   毫无疑问  虚汗了  包锡纸的时候 不要密封 但是要别太薄了哥……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后要小心点了,值得顶一下

网友:
哈哈今天刚好把R61的修不好,怱悠客户换板了,换了个T61。*脏话*横向的minPCI-e是不能插无线网卡的。折腾了一天

网友:
个人一点小建议,换板!

网友:
淘宝上就有卖的  8块钱一卷 和HP屏后面的那种

网友:
锡箔纸就行  先包两层  在加个纸在包一层就行 下面也要这样包  保证不会爆锡,要看到锡球冒出来才用力起 不然可能是没有化锡 那样板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