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20寸图像有干扰。

楼主(2011-08-31):
      接到一台杂牌20寸液晶显示器,客户刚买回来一星期(翻新机),之前使用一切正常,后来出现图像有干扰现象,拔掉VGA线仍有异常,报价80元,客户说去找商家保,拿走了,之前也碰到过几台,均报价后客户拿走没成功过,在论坛搜索花屏但跟这个现象不一样,搜索干扰又都没有图片,我又拿不准这属于什么现象,特上图请大家参考。

    出现故障时桌面上背景图像部分出现类似生锈的红色班点,一直闪,并扩大,拔掉VGA线后,OSD无信号菜单当中也出现班线。

开机画面

换张背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换屏线试试,好像连接不良。这种问题不好确定,驱动板和屏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好像屏有问题...换板子点了确定一下

网友:
加焊屏线接口试试看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屏线,在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挂了

网友:
就擦擦屏线啊...

网友:
屏线或是主板,有一个是坏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把驱动板电压提高,看是不是跳成3.3v 了,跳5v也许就好了。

网友:
是数据的问题了。写下就可以了。

网友:
要么屏线要么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