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无法正常关机

楼主(2011-08-31):
关机的时候停在正在注销就不关了。也不死机。
什么注册表组策略都试过了!系统也换了好几个了。
i5集成的cpu    win7的系统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脑呀

惠普1057tu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是我就刷BIOS。

网友:
新电脑关不了机 一般是系统

网友:
是不是杀毒软件有冲突

网友:
看看高级电源管理!

网友:
win7关机刚开始会执行一个UP***大概就是升级还是啥意思。然后跑一个百分比,不管它,让它自己弄完就回关机了。

网友:
或者后台有什么东西不能强制结束

网友(2012-04-07):
像这种问题,去IT天空吧里面  关于系统问题造成的现象什么都有

网友:
联想Y450装WIN7旗舰版也遇到无法正常关机 只能强制关机时什么原因??之前WIN7 家庭普通版不会的呀

网友(2012-09-30):
我也是啊1?????????????????

网友:
有问题不要怕开口
换了好几个系统了!这是新机子!不支持XP

显而易见
这是设计的问题
不是用猜的就可以解决的
打电话给hp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