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楼主(2011-08-31):
技嘉主板开机一直亮,就卡到开机那就不动了!是不是BOIS的事???

网友:
卡logo  你把硬盘光驱等外设都拔了试试   如还不行就刷bios试试呗

网友:
作为维修人员你描述的不够准确,“开机一直亮;是插上电自动开机,还是启动开机针后亮,跑马正常档LOGO,

网友:
启动开机针后亮,什么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