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的故障 帮帮忙

楼主(2011-08-31):
昨天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是高压保护然后测量其高压部分,4606击穿,换  开始测机,发现故障依旧,然后仔细检查发现在电源板的开关电路中有声音,12v  5v输出正常,声音在变压器和开关管那块,测量发现其开关管的D级有800多v左右,请各位高手帮忙 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
800多V应该是变压器出问题了吧

网友:
变压器的声音,换变压器

网友:
万用表要么很好。要么很差。800V我的胜利普通表怎么量也量不出来。

网友:
恩 确实是的,我又测量了一下,发现其400的大电容通过变压器到达d级的那一路,竟然有阻值  看来确实是变压器的问题了 呵呵呵

网友A:
有阻值。是多少?  几欧姆是正常的。变压器没那么容易出问题,震荡频率过低产生的低频叫声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阻值。是多少?  几欧姆是正常的。变压器没那么容易出问题,震荡频率过低产生的低频叫声是有可能的

变压器两脚之间是400多的阻值呢

网友:
靠 楼主居然修理高压  怕怕啊

网友:
阻值400多不对的,,你量一下进来的电压是多少,,如果进来是300V,出来的是800那肯定变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
还是9楼说的靠谱

网友:
多换几个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