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8-31):
客户拿来时,高压的二个芯片以及变压器坏,于是改了高压 测量电压为18V。用了没多久高压就坏了,很烫手,在改了一个12V电源板测试 用了10几分钟。高压条就很烫手了。耐压是20V的。是灯光引起的吗?
芯片

网友:
电压过高。最好用电源和高压板二合一板好用。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灯管给他换了。。。很有可能是灯管打火 引起的

网友:
先换个灯管吧

网友:
我只接了2跟灯光。。

网友:
18V 电压高了,,

网友:
灯管引起的啊 换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引起的可能性大,高压部份有一个电压范围,大概还在范围内的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 你的灯管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你高压质量有问题 要不就是灯管打火 或者你的高压功率不够 说到底你高压的保护电路没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