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有信号输出无显示

楼主(2011-08-31):
PCI-E显卡有信号输出,显示器可检测到信号,但显示不出来,请高手帮一下

补充内容 (2011-9-28 08:28):
显示器正常

补充内容 (2011-9-28 08:57):
V星代工显卡        型号:ms-v034 ver1.2

网友(点评):
秒了它,二个头都一样吗?换个门电路,有没有掉件?

网友:
DVI口不显示还是VGA口不显示?楼主自己的卡还是客户的卡?

网友:
兄弟  报个型号出来啊!!!

网友:
要么是分辨率的问题,要么是GPU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分辨率设滴太高了,超出你的显示器能力

网友:
div接口可以vga不行

网友:
13,14脚如果没有短路,就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检查行场看有无问题

网友:
加焊gpu,虚焊。

网友:
看接口旁边的门电路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下门电路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然后是否到输出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