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楼主(2011-08-31):
DELL1536   AMD CPU  用稳压电源测CPU温度一直66 听一天歌曲都没什么大变化,用他的适配器,开机89度,温度慢慢往下掉,只要一运行程序,直接90多度,100度。关机,过热保护,,,这是什么问题, 适配器换过了。

网友:
用稳压电源没有问题,还是多换几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网友:
用他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这个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啊!楼主尝试换新的原装电源看看。

网友:
你现在用的这个适配器,可能是电流过大。

网友:
要用原装的电源、、、、

网友:
叫客户买原装的,现在很多适配器都次的很,上次有个客户也是用杂牌的,结果把本本烧坏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事情,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应当是电源的事换个原装的电源

网友:
怪事啥也有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吧,否则烧了,还是你来修哟

网友:
绝对要原装的才能用!现在出的这种二组电压的冲电器就TM的坑爹得很

网友:
很明显电源坏了

网友:
见过SONY的这种问题,后来没搞定

网友:
用可调电源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