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8-31):
  液晶显示器花屏排线有问题, 手头暂时没有代换的排线。
该怎么办呢?

网友:
又一款联想机器,用的是那种白色的软排线的那种,最容易花屏,不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啊?重插一下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网友:
直接焊到接口上去

网友A:
用橡皮擦擦下试试,不行也就只能用线飞过去了

网友B:
我昨天修理一台.明基也是花屏,屏线问题,把屏线用橡皮擦下,接好后,用胶带把屏线粘住.问题解决了.到现在测试中,没有发现问题.准备收80个银子.不知道合不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修理一台.明基也是花屏,屏线问题,把屏线用橡皮擦下,接好后,用胶带把屏线粘住.问题解决了.到现 ...

我都是收90的,你说合不合理?这些是技术活,我们动动就好了,难道我们都不用吃饭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橡皮擦擦下试试,不行也就只能用线飞过去了

同意擦擦先,因为不是屏线断的,只是有些氧化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擦擦先,因为不是屏线断的,只是有些氧化现象、

檫过保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檫过保不了多久

我修的都是擦擦,也没见过返修。

网友:
最好好是买根换上  那东西不值几个钱  以免后面麻烦

网友:
什么啊    才收  80  90  个大洋  怎么活啊   我们至少要150个大洋

网友(点评):
物价飞涨的幕后推手!

网友(点评):
真的假的?我这儿顾客都很小气哟!太难收高价了!

网友:
用橡皮擦擦下看看  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修理一台.明基也是花屏,屏线问题,把屏线用橡皮擦下,接好后,用胶带把屏线粘住.问题解决了.到现 ...

正常啊  哈哈

网友:
清洗排线接口,用电吹风稍加热座子,再用螺丝刀的柄压一下即可,冷却后插上就OK了,驱动板这边可以将空针一个一个的取下,再一个一个的用小钳子钳一下(一定要弄一个就复位一个,防止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收90的,你说合不合理?这些是技术活,我们动动就好了,难道我们都不用吃饭了吗?

没100不修液晶。除非是同行的

网友:
要是屏线看上去有腐蚀,弄不干净或严重的划痕,可以用剪刀把划痕的减去2毫米,在插上OK.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100不修液晶。除非是同行的

呵呵、我们这边现在对客户一般维修价钱是90元、

网友:
价格都被你们这些搞没了,最少也得100多,要是麻烦,还80 90的,我们都报150

网友:
擦擦再加层胶带,可以管长一点

网友:
市场要我们自己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