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跑马,哥哥们帮帮忙

楼主(2011-08-31):
七彩虹的主板,型号C.NF4X-M2 开机不跑马,CPU有温度,主板无短路。就是内存供电对地值才19.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好像复位也出来了。就不开机,哥哥忙帮忙 。。此板一个桥

网友:
先焊北桥试试

网友:
其他地方感觉正常的话,建议焊下桥,一般单桥的容易虚焊

网友:
cpu发烫说明有供电,楼主可不可讲的清楚点。

网友:
内存19正常。看下强行拉低绿线能否开机

网友:
你先测各供电是否正常  bios  最后杀桥  先易后难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供电,BIOS,还有,换cpu看看

网友:
七彩虹 NF4桥损坏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同意8楼的。。NF4算通病。。个人建议BGA时上面风嘴。。。相对下面来说远一些。。这种桥非常容易坏。。。不骗大家。说来也巧。。今天明师傅焊坏一张。。。是SOYO的。。。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這樣的問題

网友:
用力压住北桥、看跑码不、单个桥的很多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风枪在桥背面加热一会  然后试试能开机吗 可以的话 马上干桥!

网友:
加焊桥,有80%的几率修好

网友:
先看主板有没有划伤 腐蚀 。。如果没有加电。查电压。如果复位了。就先刷BIOS。最后加焊桥。。。。。。。独桥板子%80桥容易虚汗。如果焊桥好了的话。加硅脂。在加个风扇。。降低返修率

网友:
多谢哥哥们了。明天我去用风枪吹下桥片看看,能否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