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申请 网卡维修流程

楼主(2011-08-31):
网卡故障的维修
概述 : 主板的集成网卡,按电路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立网卡形,另一种是集成网卡形。 所谓独立网卡形就是网卡完全基于 PCI 总线的,就如同一块网卡插在 PCI 槽上,它直接焊接在 PCI 总线的各引脚上,例如 L4 主板上的

一.概述:

            主板的集成网卡,按电路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立网卡形,另一种是集成网卡形。

所谓独立网卡形就是网卡完全基于PCI总线的,就如同一块网卡插在PCI槽上,它直接焊接在PCI总线的各引脚上,例如L4主板上的Inter82557芯片组,B4主板上Inter82558芯片组,最新的主板P1_AL主板的RTL8100BL芯片组。

所谓集成网卡形则是利用南桥集成LAN功能,再配以放大、匹配的电路,丛而构成一块完整的网卡,如P4_AL主板的82562ET芯片。

从芯片构成上来看,主要由网卡接口、防雷击电容、阻抗匹配器、放大整形电路、主控芯片、IP地址存贮器等几个部件构成。独立网卡形和集成网卡形的主要区别是在于:主控芯片是否集成在南桥。其实两者都是一种类型的PCI网卡。

      网卡作为一个PCI总线接口电路,那么网卡就有一般PCI总线的电器特性。如:必须有数据、地址、控制、时钟、复位、中断等信号。集成网卡形的网卡看起来没有明显的PCI总线特性,是因为它把上述的电器特性集成在南桥里。

二.RTL8100L芯片组的维修方法:

从维修的角度来划分RTL8100L的工作情况,可分网卡完全没有工作;和网卡已经工作,但工作不正常。

1.如何区分上述的两种工作状态?

在RTL8100L网卡测试中,出现了“Fatal Error”以及下面的英文报错说明,定义为这种报错为网卡完全没有工作;另外一种是非此现象的测试报错,定义为这种报错为网卡已经工作,但工作不正常。

2.如何维修RTL8100L网卡完全不工作?

RTL8100L网卡做为一个PCI接口设备,想要正常工作,必须先满足以下条件:

     a:PCI总线必须正常,判断其是否正常的方法是,把一块工作正常的PCI接口的设备插在PCI槽内,看其是否正常工作,若正常工作,说明PCI总线是好的,否则,只有通过测量PCI槽各个引脚,确定故障点。

     b:RTL8100L网卡作为一个PCI接口设备焊接在主板上,其时钟与中断不可能与其它的PCI槽共用,所以时钟与中断也是构成一个完整的PCI总线的条件。(注:由于DOS测试网卡程序的局限性,网卡中断出错测不出,但进不了WIN XP。)

     c:RTL8100L芯片的74脚ISOLATE#屏蔽信号;60、61脚X2、X1时钟信号。

具体的维修方法:

用一块PCI诊断卡插在任一PCI槽上,开机看是否正常走数,若正常走数,就查一查RTL8100L上的时钟是否为33M、屏蔽信号是否为高、是否有25M的时钟。若不正常走数,查一下PCI槽上的各引脚的阻抗。

3.如何维修RTL8100L网卡已经工作,但工作不正常?

     RTL8100L网卡已经工作,但工作不正常的种类很多,有许多故障相互关联,例如:没有网址时,开机黄灯不亮,若此时按黄灯不亮的维修思路去修,定走很多弯路,所以此时理清一个维修顺序相当重要,以我的方法是,开机不管黄灯亮不亮,首先都有要进入网卡测试,测试发现网卡没有工作,按以上所述的方法去修,若工作,但工作不正常,不正常的优先维修顺序是:没网址的先修网址、有了网址但没有100M网速的再修网速、在有了网址与100网速时再看是否有计数报错、在上述都正常的情况下再去看网灯是否正常。

a:没网址。

对于没网址的首先量一下网址存储芯片工AT93C46各引脚的阻抗,看是否有无物理损坏,有物理损坏的先换再写,无物理损坏先写,若写不进现换。

b:有了网址但没有100M网速。

      首先人工做一个网络终端,用一个网口与阻抗变换器按电路图接好,并引出4根线,LAN_RDN、LAN_RDP、LAN_TDN、LNA_TDP。撬开主板上阻抗变换器的这4个脚,再把人工做的网络终端的4根线对接在相应的焊盘上。再开机测是否有100M,若有,那就是网口与阻抗变换器这部分的问题,若没有,那就是RTL8100L这部分的问题。

c:有了网址与100网速,但计数报错。

     按经验,一般都是RTL8100L损坏。

d:在上述都正常的情况下,仅是网灯不正常。

按经验,一般都是网灯的上拉电阻烧坏引起,确定上拉电阻正常之后,若还不亮,换网口。

  三.实例故障维修:

P4主板不上网,经测试网卡根本没工作。为了快速区分是网卡电路本身的原因,还是PCI 总线部分有问题,我用了一块PCI诊断卡插在任一PCI槽上,若走数,则说明PCI总线这一块正常,反之则反。实验为不走数,即然不走数,那就得丛PCI总线方面入手,最后查出是因AD18信号线,到南桥空焊

网友:
不错的东西。支持下

网友:
真正的从维修中总结的经验,不错,很好

网友:
请教大大们一个问题,我的网卡上着上着就出现了感叹号!这是网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