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学习后第一次发帖 盈通AN68S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8-31):
型号:盈通AN68S v2.1
故障:同事说不跑
看了一下,有同行的维修过标签,标签写着保至2011.06月XX忘记几号了。

盈通这个型号的板坏得贼多,这块是我修到的第二块过保修板,这片是同行售出的2008.06.21,三年也过了,可能同行只给一年保修别人。二修板来得!!!
假负载在身后的货架上,所以直接上客人的CPU进行测量了。

内存1.92V 正常

Vcore 1.10V 正常

总线1.56V 正常

测到桥供电,0.04-0.05跳变

MOS的D极电压正常,由内存供电下来。

MOS的G极电压0.75v,问题在这里了。打了下阻值应该没问题

此MOS管由LM358控制↓↓↓↓↓

量了下LM358的8脚,有12V多,工作电压正常。

LM358的1脚OUT输出控制MOS的G极0.76v不正常

LM358的3脚是运放的+比较脚,应该有个和输出一样的基准电压,这里0.05v不正常

LM358和Q43的c想通,Q43的e是接地,说明是开关作用,这里也需要保护?

Q43的b有5.10V怪不得拉低LM358的3脚了

Q44的b也有3.30V 问题出来了
正常情况下,Q44b高电平,c就是低电平,也就是Q43的b应该是0V而不是5.10v
不用想了,应该就是Q44坏了,导致b有高电平,没有去拉低c,所以Q43的b为高电平,Q43导通,把c拉低,也就拉低了LM358的3脚了。

上炮去保护一试就知

没好炮的人伤不起啊

去掉后,电压出来了,Q43的c,也就是LM358的+比较,有基准电压了。
好像是记着饼哥说的:做人要负责点。
马上翻出料板

搞了两个1AM出来,在焊回的过程中,镊子一滑,1AM飞走了,找着了,唯有再翻出另外一片料,没好镊子的人更伤不起啊!

再搞了个1AM
马上再上炮

一组全部换掉了,忘记原来什么型号了,我换上两个1AM

换好后测量MOS的G,电压有了,2.48v

S电压也出来了,1.24v

编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12点了,没办法,打电话向老板请了个小假:我要迟点到!
10点起床就开始编辑这帖子了没发过帖的人严重伤不起啊,不知你试了没,反正我试过了。

正常跑码!

亮机~~~

PS:认识不多,有不对的地方有劳指出更正,谢谢!
早餐都还没有吃,要忙着去上班了!

补充内容 (2011-9-1 21:42):
月饼  更正一下。楼主1.5是桥供电。你这个是总线供电1.2。受控于桥发出的HTVDD_EN

另外补上一个手绘电路图了,在30楼↓↓

不错,思路很清楚,是我就懒得去赚什么NPN三极管喽,呵呵
其实你只要拆掉一个C极连到LM358的三极管就可以了,不装也没有关系,以后这个地方不会容易坏的

网友:
更正一下。楼主1.5是桥供电。你这个是总线供电1.2

总线供电受控于NV桥发出的HTVDD_EN看看NV时序哦

谢谢指正!~~

网友A:
怎么总线供电是1.55V呢????

网友(点评):
我搞错了,1.5这个是桥的,修的这个1.2的是总线的,饼哥也指出了,我有时间马上修改!谢谢

网友B:
月饼  更正一下。楼主1.5是桥供电。你这个是总线供电1.2。受控于桥发出的HTVDD_EN

另外补上一个手绘电路图了↓↓

补充内容 (2011-12-31 00:52):
接一个Q43的话,HTVDD_EN为高的时候,就拉低+比较脚了啊,不行哦

网友(点评):
此图对于Q44和Q43的互相控制还不是很理解,当HTVDD-EN为高电平时QQ44的C极应该为低电平,Q44C极又和Q43的B极相连接那么Q43的B极也是低电平,此时Q43的C极因VCC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会输出一个高电平给LM358一个高电位

网友(点评):
那么接一个Q43就可以了啊

网友:
LZ细节做得很好啊!!
每次睡醒头就乱。我顶你了 看来真的会乱
思路还可以,但是表情太多了,让人看上去很烦,下次发贴去掉这些没用的表情就更好了
更正一下。楼主1.5是桥供电。你这个是总线供电1.2。受控于桥发出的HTVDD_EN

网友:
客人等着要了,所以没有跑Q44的b是哪里控制的了,想问下一般是哪里来得?

补充内容 (2011-9-1 12:51):
月饼  更正一下。楼主1.5是桥供电。你这个是总线供电1.2。受控于桥发出的HTVDD_EN
帖子不能编辑吗??

补充内容 (2011-9-1 21:43):
另外补上一个手绘电路图了,在30楼↓↓

网友:
这个不错啊。修的比较仔细。都查了工作条件。不错。

网友:
好贴留下好好研究一下。暂时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表情是个亮点。。。。

枯木道长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jian9369 -4 灌水
奋斗小青年 -2 稍微惩治下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就因为表情你成了灌水了

网友:
写得细,楼主理解得还OK.

网友C:
很不错了,修板修到这种地步了,我也正在羡慕,努力中

网友:
我只会修,但是理论不是懂太多,会的教我下理论  谢谢!!!

网友D:
象刚才说的那些S电压 ,MOS的G,  Q43的C ,  这些我都不太懂!! 请教下  。。。。

网友(点评):
主板上常见的N沟MOS管,三脚向下,左到右分别是G,D,S极。 小三极管也是三脚向下,左到右分别是b,c,e

网友E:
问下LZ Q43和Q44是怎么连的??

网友(点评):
画了个电路图在30楼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找个时间补张图上来,其实我还搞不清楚如何判断三极管好坏的,只知道在电路中这不正常而已。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 这是我们看到的贴子,图和文章写的最好的一篇贴子,头结理的挺清楚的。

网友:
不错啊很仔细啊值得学习一下啊

网友:
看了,吸收不了,还是要看!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你那诊断卡还带驱动光盘外加音响,给力啊。。。

网友F:
狠多的PWM芯片的开启都是两个三极管转换过去的。
1AM  702坏的还是很多滴 。   写得不错
辛苦了

网友:
很好,思路很不错,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 不过楼主真的很强大, 学习了

网友:
特别是NV的桥芯片的主板。。。。1AM  702坏的还是很多滴。。
还有就是LZ的料板,,那才是我的神啊。。。。。。。不是一张一张的,,是一断一断的。。。。

网友(点评):
有个客人扳断的,晕

网友:
楼主是基地出来的吗?真的神了。有时间我也报个名!好好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诊断卡是带中文显示的吧?

网友(点评):
我的诊断卡不“送“给客人了,只能用这个不实用的家伙,看也只看代码啊

网友:
写得很好,本人比较菜,仔细看了两遍,不错,看懂了,图文并茂,太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狠多的PWM芯片的开启都是两个三极管转换过去的。
1AM  702坏的还是很多滴 。   写得不错
辛苦了

比较器最近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象刚才说的那些S电压 ,MOS的G,  Q43的C ,  这些我都不太懂!! 请教下  。。。。

主板上常见的N沟MOS管,三脚向下,左到右分别是G,D,S极。
小三极管也是三脚向下,左到右分别是b,c,e

网友:
又见一个好贴,谢谢楼主不辞辛苦的发帖

网友:
我都看不懂呀,要继续学习呀

网友G:
每個人都這樣發的話。還真的能學到不少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個人都這樣發的話。還真的能學到不少東西。

共同学习

网友:
你的料板 完全2半的啊?

网友(点评):
这片比较特殊,呵呵

网友D:
哦   谢谢啊  我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谢谢啊  我懂了

哈哈,多泡论坛~~

网友H:
那个供电跟正常差距有多少才算有问题的呢
我是新手    不懂得

网友:
努力!学习中!!!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哥,你的处境很危险啊,属于灌水了哦!!

网友(点评):
没事,会成漏网之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供电跟正常差距有多少才算有问题的呢
我是新手    不懂得

这个是总线供电,正常是1.2V的哦!

网友:
我只会替换法原理都不懂啊,伤心啊,什么时候能到LZ这等级啊

网友:
本人很菜,看了几遍没有看懂,请问下远程培训饼个叫怎么量供电吧,这些最基本的

网友(点评):
都是测附近的有电感测电感或者场管的S极(有上下管的要测上管的S,因为下管的S是接地的)

网友:
写得不错,一些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很强啊,值得学习。

网友:
羡慕,努力中

网友:
好贴留下
看来基本功要好哦,

网友:
楼主太详细了,好贴啊

网友:
LZ敬业。。。赞一个。。。。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看得出LZ的技术。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真用心了!让我们学习了很多!

网友:
真的 很详细哦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还是有的,能把故障修好就证明你有技术,我想说的是你的维修工具有条件确实要换下,还有你的料板伤的不轻吖,成二截了....

网友(点评):
哎,好工具那个不想啊,这位兄弟好像挺久没来论坛啦?

网友:
太过于高深啊,这的确是一个好贴

网友:
写的很好,其实我理论也很烂,以后要好好向各位学习,楼主牛人呀!

网友I:
楼主辛苦了,编辑的相当精细,可惜没有楼主的水平,好好研究下,修板都按照工作条件一一测量么

网友:
呵呵眼神不行了啊!

网友:
作为新人的我,感到很是佩服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狠多的PWM芯片的开启都是两个三极管转换过去的。
1AM  702坏的还是很多滴 。   写得不错
辛苦了

楼主,请问一下1AM   702是什么来的啊。。。。。小的不怎么懂的。。哈哈。。。

网友(点评):
一个三极管, 一个MOS管,

网友:
嘿嘿。。你镊子够孬的了哈。。。。还有。你的诊断卡还可以。。嘿嘿。。

网友:
很好很强大,俺啥时才可以学到这种地步哦。

网友:
有些是把坏鼠标连着一段线绑在诊断卡上。。

网友:
真是牛人一个啊,厉害学习了

网友:
换三极管用烙铁一下,就可以搞下来了。上炮太麻烦了

网友:
才看到,学习了,三Q

网友:
不错 又学到点知识啊 那小东西也不好找呢

网友:
很有收获,但还是不知道Q44,Q43的工作原理

网友K:
总线供电怎么测啊?我得多把这贴子看几遍。。。争取能够理解啊。。

网友:
远程原来可以这么牛B   看来我也要报个名了

网友:
看不明白啊 好人坏人

网友(2015-11-04):
引用 网友E:
问下LZ Q43和Q44是怎么连的??

Q44本身C级与Q43 B级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一下1AM   702是什么来的啊。。。。。小的不怎么懂的。。哈哈。。。

1AM是NPN类型三极管,702是N沟道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总线供电怎么测啊?我得多把这贴子看几遍。。。争取能够理解啊。。

一般在桥和CPU之间的MOS管S级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辛苦了,编辑的相当精细,可惜没有楼主的水平,好好研究下,修板都按照工作条件一一测量么

在不出某路单元主供电的情况下,必须要测量对应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  更正一下。楼主1.5是桥供电。你这个是总线供电1.2。受控于桥发出的HTVDD_EN

另外补上一个手绘电路 ...

这里故障推测是Q44本身CE级之间阻值开路。

网友L:
楼主测的VCORE是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测的VCORE是CPU供电吗?

是的,你看测量位置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哦,不跑马可以修好,技术算好的了

网友L:
这里楼主把Q43,Q44都换了么?给我的话就只会把Q43换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里楼主把Q43,Q44都换了么?给我的话就只会把Q43换了。。。

只换了Q44,没有换Q43,Q43直接取下在这里直接取下也可以解决故障,相当于LM358本身3脚直接得到1.2V基准电压工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只换了Q44,没有换Q43,Q43直接取下在这里直接取下也可以解决故障,相当于LM358本身3脚直接得到1.2V基准 ...

直接拆了Q43么?让LM358第3脚直接连接Q44的C极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L:
直接拆了Q43么?让LM358第3脚直接连接Q44的C极么?

哦哦,看错了。换了Q44!新手看的还不是很懂,不过慢慢的看一片还是看懂了,但是不知道Q44是怎么拉低LM358第3脚电压或者怎么拉低Q43的B极的.望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哦哦,看错了。换了Q44!新手看的还不是很懂,不过慢慢的看一片还是看懂了,但是不知道Q44是怎么拉低LM35 ...

是Q43本身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才会拉低LM358 本身3脚工作电压,Q43本身B级工作电压要拉低的话,本身前级相连Q44 本身B级必须要收到桥发出的高电平3.3V状态HTVDD_EN信号才行。

网友:
思路清晰,不对,学到东西了,这个是运放加场管的供电模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是Q43本身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才会拉低LM358 本身3脚工作电压,Q43本身B级工作电压要拉低的话,本身前级相 ...

所以这里的Q44作用就是用来拉低Q43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所以这里的Q44作用就是用来拉低Q43的电压的?

Q44作用就是开关控制Q43本身G级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即控制Q43饱和导通和截止工作状态。

网友N:
我只知道那Q43  Q44  是一高一低。

网友:
感觉表情有点多了 ,  希望少点看着好累。

网友:
不错啊很仔细啊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只知道那Q43  Q44  是一高一低。

Q43和Q44正常工作逻辑关系是高低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总线供电是1.55V呢????

1.5V在这里应该是桥供电,NV芯片组系列主板总线供电是最后产生的。

网友:
学的跟扎实    厉害厉害

网友:
学习一下,虽然看的不是太懂

网友:
检测卡我丢了6-7个了,55555

网友:
很详细,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和方法 多发帖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大神解决能发出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
经过专业培训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6-08-19):
太师啊 大牛了

网友:
三极管也是坏的很多啊

网友:
思路很不错,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这个很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你料板很有性格,还有就是买把好点镊子把,工具一定不要省钱。

网友:
我看了大家的评论,发现好多的电路我都是懂得不多呀,看来要加强学习来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太好了。

网友:
高手,在人家,

网友:
于是就学会了修主板,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料板咋整的。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  更正一下。楼主1.5是桥供电。你这个是总线供电1.2。受控于桥发出的HTVDD_EN

另外补上一个手绘电路 ...

看了下PDF原来是358是这样的

网友:
虽然不是很复杂,但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我和你故障一样我是的修修

网友:
楼主 讲解的非常详细  贴子写的非常好

网友:
修了多年的笔记本 但是对台式机主板现在都不怎么会修  平时也不怎么修

网友:
这个修得不错  很详细啊

网友:
很详细啊,台机不太修
,学习拉

网友:
楼主你帖子中说和老板请一一会小假再去上班,是不是这个板你自己在住所修的啊

网友:
好屌  我也想学

网友:
看样子远程过后思路真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了,修板修到这种地步了,我也正在羡慕,努力中

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谢谢分享,希望以后多发些这样有好帖子!

网友(2017-05-13):
挺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2017-06-15):
有图就是好,以后修起来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