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寸不开机问题,急

楼主(2011-08-31):
philips22寸的液晶,故障是插电按开关,指示灯没有反应,把电源拔出多插几次,就 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开关也可以 正常开关,只要把电源线拔出再插,就没有反应了,按开关也没有反应。电源驱动板  5V   ,12V电压正常。请问大家这种问题怎么解决????非常之感谢!!

网友:
在线等待中

网友:
按键或是驱动板

网友:
按键换新的了,都量过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驱动板上的电容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这样,或者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换主电源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这电容喜欢出问题,

网友:
控制板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没有?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我打算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上电测量有电压,放在那里过一会在去测量电压看有没有了,如果没有那是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