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3号线不亮能上网?

楼主(2011-08-31):
昨天去一家单位上门搞网络 发现电信做在那里的是只用了1236的接法 面板上也是 用测线仪测试 3号线不通 水晶头做了好几次肯定没问题了 不解 下午那边打电话来说可以上网的 插上去就可以 感到很奇怪 3号不通怎么能上呢? 用测线仪测试成品网线1到8都是通的 不存在测线仪的问题 这完全颠覆了以前学的 求解
问题
电话

网友:
百兆网络的确只要接1236即橙白、橙、绿白和绿就可以了。
你说的3号是指绿白吗?如果是的话是绝对上不了网的。
有可能是电信交换机或电缆过来的问题。

网友:
真的是怪事哦

网友:
应该不能上的.....1236

网友:
如果你两边都用有测线仪,是三号线不通的话,是不能上网的了。

网友:
楼上方法说得对,实际测试中三号线一头插测线仪,一头插交换机是有楼主说得这种情况出现,记得是华为还是锐捷的可网管交换机。建议真想搞好一线网络维护的还是需要fluke的intellitone200和linkrunner的,这两设备太给力了,是我单兵作战的利器!

网友:
神奇的是我的确2边用的都是测线仪...补充下 接入端那个水晶头只用了1236做头子 还有蓝和白蓝跟进线的电话线连一起的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
听说可以设定线序,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