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卡加焊过后好了过几天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1-08-31):
华硕f81加焊过显卡后好了、过几天又出问题了、然后在显卡加了个铜片好了在这拷了5天机器没出问题让客户来那机器又出问题了、然后把铜片拿了又好了、求高手解

网友:
加焊没用一定要重值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从新植株试试看

网友:
不是没焊好,这种情况一定要重值比较稳妥。里面长期高热锡球脱离焊盘

网友:
是啊;要重新在做

网友B:
是不是哪个客户有问题哦!!!~哪有这种事啊!!!~~

网友:
要考虑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焊盘氧化了,需拆下芯片,重新处理氧化的焊盘镀上锡,才能确保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哪个客户有问题哦!!!~哪有这种事啊!!!~~

没办法啊RP差
上次也是拿去家1天出问题了╮(╯▽╰)╭

网友:
现在拿掉铜片又好了我晕

网友:
无铅的需要把显卡取出来重植,顶得久点,特别要交代客户不要玩大型游戏了

网友:
恩恩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从新植株试试看

应该是说一定要换,加焊和直球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应该是说一定要换,加焊和直球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换吧,省不来的

网友:
最好换掉  省得以后还麻烦  到时候说你技术不好骗人什么的   说点好话   叫他给你补点钱  换掉   客户应该很乐意的  毕竟是在给他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说一定要换,加焊和直球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是的,最好是换板

网友:
先重植吧,不行直接换了,一劳永逸。

网友:
加焊如果用户玩游戏看电影,那用不了几天,重植还行,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
换个显卡比较好

网友:
给客户商量下 换个显卡 或者跟他说 再修也用不了多久 不如换个

网友:
老老实实重植吧。

网友:
换显卡用的时间长。

网友:
加焊容易返修,把风扇改长转好点

网友:
换个新的吧 芯片老化了

网友:
会不会是楼主的铜片磁到了显卡上的电容

网友:
换个改良的吧这样用的久一点啊,不行ASUS好像可以换A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最好是换板
换板也不太好,最好是整机换。

网友:
换个芯片吧 要不还得返修 估计是显卡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