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DELL通电白屏

楼主(2011-08-31):
     我的17DELL显示器通电白屏怎么回事?

网友:
屏不良.先检查一下供电正常不?然后检查屏驱动板上的VGL/VGH/VSA/VGHP等电压正常不?
屏供电一般为5V
VGL 一般为-7V
VGH 一般为21V
VSA 一般为-12.5V
VGHP 一般为24V

网友:
写驱动和更换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