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楼主(2011-08-31):
   故障是点亮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后黑屏 电压又是对的 14V  4.9V   3.2v

网友:
我改普通的高压条 到现在没黑  电容我全换了还是一样 还有什么会导致 开1个小时左右黑屏 等10秒左右在开又可以点1个小时左右

网友(点评):
零件热稳定不好。看看是否电路还有虚焊?

网友:
大家给点意见吗

网友:
不要保持沉默

网友:
你换灯管了没有啊  换根灯管试下

网友:
零件热稳定不好。看看是否电路还有虚焊?

网友:
电源指示灯有没暗有暗考虑驱动板没暗换灯管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你可以看看高压逆变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