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的一件事情

楼主(2011-08-31):
今天接了一台R60   RP-1 MB 05214-4的板号    客户拿来来说装个系统     拿U盘  分区装GHSOT   一切 正常  100%之后重起   然后到进度条的时候   出去办点事  二十分钟吧   回来还在那卡着呢  进度条 界面

以为是没装好   重来一次  还是不行       用安装版WIN7   不行    把主板取下来   四根信号与南桥中间的电容都给换了  还是不行

理解不了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点评):
是不是系统版本过高呀!换个底点的试试!

网友(点评):
楼主,最后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搞好。客户要你装系统,你搞起硬件来了,给多少银子哦。 一般一个GHOST版本不行,就多换几个版本,我也有个装个系统用了一天的。反正光驱安装,U盘安装都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硬盘有点小问题吧,处理下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南桥开焊或者不良也会造成挡LOGO的

网友:
用U盘启动进PE看看行不行 先软后硬了

网友:
硬盘用MHDD测过没有部问题   BIOS里SATA也改过来

网友A:
芯片坏了吧  这个可能性大点

乱说

网友B:
分区没分好

网友C:
先了解客户为什么要换系统,装系统也是有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吧  这个可能性大点

我用U盘就没有问题    在BIOS里也能认到硬盘啊     你说的是南桥坏呢  还是什么     硬盘本身是好的    在别的机器上测的系统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分区没分好

大哥   你觉的 这个情况可能出现吗?

网友E:
它之前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也在那个地方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了解客户为什么要换系统,装系统也是有方法的。

别人送给他的机器    在家里放了一段时间      请大家帮帮忙吧    在线等     明天早上就要过来取了    刚才把南桥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F:
南桥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动不动就考虑动桥,有没点常识分析啊

网友G:
BIOS  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之前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也在那个地方挡呢

之前他说是好的   只是想换个系统

同意888
来一台机,你不先试一下吗??就凭他说是好的就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  改了吗?

接口模式啊    刚来的时候就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有没有问题啊

我可以保证我换南桥绝不会出现问题   南桥换的全新的

网友H:
重新分区在装一下,期待结果

网友:
扯掉外设    重新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新分区在装一下,期待结果

用安装盘不认硬盘    用GHOST   正常    重起 后到加载界面    停止    今天下五就练做系统了    就差装个WIN98了

网友E:
估计和系统关系不大   扯掉外部设备

网友:
那应该就是某个驱动加载不上,你先补加载驱动试试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能取的都取了   只安了个防滚架   外接了个屏   拿的是全新的正品内存    键盘下面用纸垫着呢   外设是没有问题的   CPU刚才我也换了一下

网友:
换内存    不行拿别的机子上G完再回去解压

网友:
那这种毛病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其他的排除了  那很可能就是主板上的一些电容不良造成的  电容性能问题 你自己好好量下

网友:
最好用电脑公司版的    兼容性好点    上次用了个急速版速度的确快    一直用    有天碰到一DELL的   连装三遍死活不上      最后才发现    它把C默认为NTF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你觉的 这个情况可能出现吗?

C盘的格式不对吖

网友:
把硬盘放其它机装完再装回去

网友(点评):
最好用pq处理下硬盘

网友:
如果装的是GHOST系统的话,在系统部署解压驱动的时候不选无线网卡或显卡驱动试一下,如果纯净安装版的WIN7都装不上的话建议刷BIOS先,U盘PE能进,代表硬件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用安装版XP有试过吗? 换个硬盘 把光驱拔掉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分区没分好

想大事化小的化,那就还是系统没装好,想修硬件的活那就慢修吧

网友J:
我遇到过io坏也会导致硬盘安装不了系统。

网友:
期待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弄好,我想说的他们都是说了,实在想不出来了

网友:
用DM分下区看下\

网友:
谢谢大家  困难已经解决     换主板了    问题还留着  这个留着自己研究吧     我换过南桥   换过四个小电容  刷了BIOS  换过内存   换过CPU   加焊过硬盘接口    硬盘本身是好的    每次换东西  装完系统都是到加载界面卡屏       肯定不是系统问题    GHOST   2000    XP   WIN7    和安装版全试过了   店里有台一样的机器    硬盘对考后  装上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遇到过io坏也会导致硬盘安装不了系统。

谢谢哥们   心里堵的慌   等过几天 再找个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大事化小的化,那就还是系统没装好,想修硬件的活那就慢修吧

我可以肯定   系统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样的隐性故障谁看谁郁闷

网友:
只能对你表示同情了 哥们!! 换主板 是你出的钱? 还是客户。。。。

网友:
自己赔钱给客户换主板那是不可能的,估计楼主赚了

网友:
我的是昨天装系统,装到XP进度条的时候蓝屏,后来我把内存条擦了下就OK了。供参考。

网友:
跟大家学习一下!

刘彪亮 -2 我试试减分会不会加到我的头上。

网友:
完全安装试一试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下  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裸板装下,以前遇到惠普的也这样,光驱冲突

网友:
钱是客户出的    按销售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做为一个技术  心里憋屈

网友:
我晕   最近怎么全是这种机器呢   还有季节性不成?
你检查一下所有的 PCI 设备吧
希望你运气好点  呵呵

网友:
我算是全看懂了,如果你都做到位了,拿到我们这也不一定能修好,因为遇到过,想办法不搞了

网友:
看来还是主板问题了  楼主刷下 BIOS 试试

网友:
找个一样的机器,把系统做好,再放到本机器试试。

网友(点评):
上面有提到对拷过了,

网友:
外接设备有问题,百分百!

网友:
GHOST的系统下要安装光盘中的驱动

网友:
我认为和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K:
上个画面是在那里卡,没图没真相

网友:
不装驱动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个画面是在那里卡,没图没真相

系统加载界面   你不知道在哪里吗  我还有必要上个图吗

网友:
第一:换个确认好的Cpu,DDR也要确认是好的,不能用他原来的。第二:硬盘拿一个没有坏道的,全格,重新分区。
第三:裸板装机。  键盘使用USB口的。    还有散热一定要搞好,随时注意以cpu温度状况。可以用手来摸。。。
还不行可以试着换GHOST的版本。最后可以用一步一步安装盘安装。
如果这样都做不进才能够确定故障在主板上。你为什么就先把桥做了?

网友:
装安装版的吧。。。。。。

网友:
排除南桥和BIOS 的话裸班进系统看看吧

网友:
很明显,此版有故障,能够进DOS,不能过滚动条,说明问题不是很严重,最起码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和系统关系不大 扯掉外部设备
同意上面的,。

网友:
可能是硬盘坏道或是本身系统有问题!换个硬盘或系统试下!

网友:
楼主有换硬盘吗?这种问题除了系统就是硬盘的问题,主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个人怀疑内存有点问题,换个。。。

网友:
问下哈!你是到解压那部啊?走到第几部啊?一般有四部的,什么收集硬件信息,注册最小化组件…… 到那里啊?还是这里过去了?到XP滚动条了?

网友:
那个板子还在吗?先把IO烙铁脱焊 不行换一个试试

网友:
客户咋你的饿,他自己的电脑自己最清楚了,我上次碰到过显卡门的机器装着系统呢就黑屏了,还好他在边上看着呢,帮他加焊下就给他了,倒霉!

网友:
换硬盘,内存试试啊

网友:
以最小的硬件系统装一个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
估计是硬盘 和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装个系统竟然突然又到了“四根信号与南桥中间的电容都给换了”楼主软硬兼施!牛!!!

网友:
这种情况你就不要用GHOST版的了,我以前遇到过这种事情可能是驱动不对,你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安装版提示什么?

网友:
用硬装啊 帅锅 看行不行 如果不行 硬盘外接到 台式机 检测哈

网友:
我安装系统 实在 安装不进去 就用硬装 大部分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两招,一把电池拔掉放一晚上,第二天再弄,最好用光盘装,就会好,二,C盘重新分区

网友:
我个人 认为 ,是C盘格式 的问题 ,先把C盘格式化后,再装系统(最好标准化安装)试试

网友:
或者重写分区表

网友:
晕,我有没有换过硬盘呀?有些硬盘用MHDD测试正常的话也有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觉得LZ太冲动了,太急着去动硬件了。

网友:
会不是是内存有问题呢
换跟新内存试试啊
要不就是主板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跟这种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把手术动大了---不要一开始就动桥
先找硬盘问题(引导区问题.分区问题.硬盘坏道问题)
过后扫描一下内存------------这鬼东西有时候就是出问题.能进系统也不一定代表全好的
还有一个最容易忽视的就是COMS设置问题---刷刷可能就好了
上面都试过了..问题还没有...乞求不要是集成显卡.要不然问题就大多了..只有主板都查个遍

网友:
分区没分好 BIOS出问题都会这样的

网友:
你没换硬盘安装一样试试吗,有可能以前装过虚拟还原之类的软件呢

网友:
的确是有点怪,会不会是机子配置上的问题。

网友:
摘了网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用光盘装不行吗?非得用U盘?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T60也是这样,进不去系统,换了南桥也是一样,没有解决

网友:
安装版的系统 不知道你试过了没有

网友:
楼主一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软后硬,先易后难!

网友:
安装盘不认硬盘-----需要用光盘单独加载SATA主控驱动。

网友:
故障现象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这种情况得要自己慢慢测试观察了

网友:
装个无驱动的系统看看,可以判断是那个部件引起的。

网友:
我记得联想F41A好像吧。bios里面有个设置如果更改了 ,他就会卡在进度条哪里,不插光驱可以进系统呵呵····

网友:
不至于这么麻烦吧,怎么会整到桥上了呢?

网友:
整个硬装啊,这。。楼主绕这么远!先把软的搞完再上南桥嘛!

网友:
内存换了没, IBM有些机子原装内存要装下槽,喜欢出一些怪毛病

网友:
应该看看能进安全模式不?如果能进的话,把能禁的都先禁用了再进正常试。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以前碰到过类似的

网友:
这个首先要检测 硬盘,  内存、散热、然后南桥、BIOS!

网友:
安装个纯净版的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没激活C盘(*^__^*) 嘻嘻……

网友:
你不要安装任何驱动试下。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 实验一下

网友:
我碰到过跟你一样的故障就是换了网卡后才这样的换南桥没用后来退了

网友:
内存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CPU也会导致的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做系统,

网友:
问一下楼主,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个别的机器的。ghost备份试一下,

网友:
哥啊,那有可能是内存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以前用得正常的话,硬件坏的机率不大

网友:
刷新BIOS试试~!

网友:
拆掉光驱试试看呢 好多都是光驱引起的卡滚动条

网友:
真倒霉啊  你应该接手开机看看的  否则要是刚开始就坏的 你不是亏大了

网友(2011-10-03):
我同事也修过一列  换北桥好的    你现在修好没有?试试  好了在通知我

网友:
不是吧  就一个装系统的问题 搞的这么大  怎么和客户交代?

网友:
到底是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