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刷W25Q16刷不了吗?

楼主(2011-08-31):
或者有别的方法?

网友:
可刷的啊 是不是你的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点评):
有些称呼 座子。也叫 适配器。 不是你理解的 AC 。

网友(点评):
只能说你是井底之蛙,只知道电源才有适配器。

网友:
楼主你说话也不说清楚,不可以刷,是什么情况,大家才好帮你看看或有什么好办法啊,不可以刷,是找不到型号还是刷了不行啊

网友(点评):
我的说适配器是指一个转换座子了 通过这个座子再插到500P上的 我就碰到过这个座子有问题刷不了 后来换了一个就好了 这个座子我记得是叫适配器的 好象书面上也是这么叫的 通俗的叫 转换座

网友:
负责的告诉你  可以刷的

网友A:
我用的是580U  刷这个W25Q16  我选择W25X16  可以刷。你试试

网友:
我用的也是500P,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刷的,可能是你器件选择不正确。

网友:
看看,我也觉的是你的器件选的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580U  刷这个W25Q16  我选择W25X16  可以刷。你试试

我选的就是25Q16的就是刷不了,难道非要选其它型号?还有上面提示要加电容你们加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P是编程器哦,和适配器有什么区别,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回人家,不负责任

我的说适配器是指一个转换座子了 通过这个座子再插到500P上的 我就碰到过这个座子有问题刷不了 后来换了一个就好了 这个座子我记得是叫适配器的 好象书面上也是这么叫的 通俗的叫 转换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645-1-1.html

网友:
可以刷的呀!是不是500p软件没升级啊!

网友:
可以刷吧   昨天还刷了个SL410

网友:
没遇到过。路过。学习。

网友:
是要在其中两个脚上加一下电容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500P 。

网友C:
我用500P也是不可以刷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500P也是不可以刷 哦!

没办法找了个25X16的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办法的  型号选对了就是刷不了

网友D:
我也用的500p,感觉还可以啊,应该可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500p,感觉还可以啊,应该可以刷的
刷其它的可以,就这个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