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的这样应该是那里看不好

楼主(2011-08-31):
主显卡 ATI Radeon X300/X550/X1050 Series
显存 256 MB
制造商 XpertVision(同德)
BIOS版本 BK-ATI VER008.015.136.001
BIOS日期 05/06/23
驱动版本 8.593.100.0
驱动日期 2-10-2010

显卡 ATI Radeon X300/X550/X1050 Series Secondary
显存 256 MB
BIOS版本 BK-ATI VER008.015.136.001
BIOS日期 05/06/23
驱动版本 8.593.100.0
驱动日期 2-10-2010

不是一直这样 刷新下就好了,一会又花。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吧

网友A:
看看滤波电容正不正常,然后检查显存,GPU也有可能(不过条状的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滤波电容正不正常,然后检查显存,GPU也有可能(不过条状的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一共3个大电解,我全换了。没用啊

网友:
显存,或者供电有杂波

网友:
你看看是屏线或是显卡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先报下风险跟价格

网友B:
显卡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什么看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C:
换完电容了,查一下供电那块的管子穿没。
如果都正常,那就是显存了,一般加焊一下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什么看都像是屏的问题!

不是线或屏的故障。因为别的卡和集显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完电容了,查一下供电那块的管子穿没。
如果都正常,那就是显存了,一般加焊一下可以解决

那几个大的三极管吗?

网友:
加焊一下gpu和显存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供电那块的管子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