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怎样绕过路由器访问猫了。

楼主(2011-08-31):
路由器lan口设置192.168.2.1。wan口设置静态ip192.168.1.2,网关192.168.1.1。
电脑输入192.168.1.1可访问猫。输入192.168.2.1可访问路由器。

网友:
不错啊,赞一个,这个真没想过呢,不过访问猫能做什么啊?

网友:
看法和2楼相同。猫现在的需求完全简化了吧,有了路由还访问猫,没必要吧。

网友:
你网关是192.168.1.1.。你输入192.168.2.1能访问路由器?你豁哥呵。不懂网络咯

网友:
你才不懂网络呢。你自己设置看看。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带路由的猫,还用这么麻烦吗?

网友:
楼主访问猫有什么用?

网友:
楼主的线是怎么接的,外网一般都是由路由器做映射访问内部网的

网友:
这个嘛,路由网关不是可以跟改得呀把路由网关改为跟猫不同网关不就可以访问了,,要么单独插猫进行访问也行呀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不过你进入到猫里做什么呢没有什么意义啊~就为玩啊??

网友:
猫有什么好设置的?

网友:
不错、赞一个。虽然没用但是肯定以后会用上。

网友:
其实路由器和电脑连接,路由器进入自带的IP进行设置,主要他们在同一网段就可以了,楼主什么IP可以访问什么,其实都是通过一个网络的关口来传递数据信息来完成的,而不是这个IP可以访问这个,那个IP可以访问这个,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其实他们都有互联传递信息的作用。

网友:
线路距离机房太远太远了,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把电话线路延长

网友:
呵呵。你进入到猫里做什么?

网友:
如果能绕过猫直接访问互联网那就强大了

网友:
猫还能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