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联想L-s671G主板

楼主(2011-08-31):
      这块主板有另一个型号,GA-T671ME.加电后跑00,各供电,复位,时钟正常,就是不跑码。没经验,没图纸,这叫我怎么修?说来惭愧,虽然修过几块主板,但是对于主板的原理,特别是时序还不是很明晰。只好上论坛看看有没有修过这种故障的。有人说压CPU座,我就压CPU座,有人说压桥,我就压桥,有人说测CPURST,我就测CPURST,有人说摘掉串口芯片,我就摘了串口芯片,有人说刷刷BIOS,我就拿出好久没用的玩具编程刷刷。。。最后还是不跑码。

      后来,我又发现诊断卡的复位灯每隔5秒左右闪一次,测试各路复位信号也跟着复位灯的闪动发生变化。但这点发现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新的思路,我几乎要放弃了。这块板有个好的地方,就是板上标明了很多测试点,有的甚至标明了电压,用来学习挺不错。无聊地用万用表戳着主板背面的众多测试点,就没发现不正常的(有些没标电压的我不知道,但标明了的都正常)。我一边戳一边想:CPU测试点测过,北桥测试点测过,主板不断复位。。。是不是与南桥有关?是不是南桥不断地在复位?于是又把南桥下的测试点测了一遍,没有异常(其实高手应该能发现的,谁叫我是低手)。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努力感动了上天,这时,我突然有了个意外的发现,怎么本来是绿色的印板有星星点点的金黄色?仔细一看,原来是印板走线上有几处被什么东西蹭掉点漆,那些走线很细,只比头发丝粗点。我再凑近点看,似乎有被蹭断的,是不是就是这里出问题了?最后我就放大镜加万用表,确实了有一条线断了,其它的只是被蹭去了漆皮。这条线一端连到一个叫TP_SB_PCI_CLK的测试点,一端远远地走到PCI插槽下去了。我也不管那么多了,直接飞线,上电就跑码了,跑完还娇娇地“滴”了一声,好了!

       就这样修好了?真是有点搞笑啊。这个TP_SB_PCI_CLK是干嘛的?上面没标电压,用万用表测了下,1.6v,再用示波器测了下波型,是33M的PCI时钟。把飞线断开,接PCI这边是1.7V,波型还是33M,南桥这边是1。1V,无波型,原来这个信号是从PCI向南桥传送的,大概南桥没收到这个信号所以一直复位吧。

网友(点评):
这样的帖子估计很难热起来

网友:
时钟线要等长,这样飞线也行呀

网友:
在测量无异常的时候往往无从下手,这时从主板外观做起 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A:
那条线是PCI B16 33M时钟,PCI是南桥管理的,当然也进SB,SB需要这组时钟频率

网友:
LZ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条线是PCI B16 33M时钟,PCI是南桥管理的,当然也进SB,SB需要这组时钟频率

感谢版主加分哦!
我也想把贴子弄得图文并茂的样子,只可惜身边没带相机,我那N73老古董手机数据线蓝牙都坏了,存储卡又没合适的读
卡器,最重要的是本人比较懒,呵呵。。。
另外,我又跑了一下线路,原来另一端并非进入到PCI槽,只是从槽下过,七拐八拐,最后通过一个电阻直接连到33M时钟了

网友:
以后修板子,都应该养成多注意检查外观。

网友B:
楼主修板技术不算高手,可是文采是一顶一的高手!

网友:
LZ装备真的比较全

网友(点评):
没有BGA啊。。

网友:
呵呵呵~~   外观问题应是第一目测的,楼主到最后才发觉,真的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网友(点评):
我经常走冤枉路。。。

网友:
不错不错,我学习主板也就表多月了,技术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板技术不算高手,可是文采是一顶一的高手!

哈哈!多谢支持!就当是维修笔记了

网友:
熟能生巧,下次别再范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