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芯片

楼主(2011-08-31):
它是一种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用的,比如9602,它就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无法替代,RT9603替代不了RT9602,必须要一致。

网友:
还有一些电源管理芯片,常见的!
常用主板电源管理芯片 RT9224 RT9238 RT9231 L6916D RT9231A RT9237 RT9241A RT9241B RT9221 RT9223 RT9602 RT9228 5098 RT9227A RT9222 RT9231 HIP6021CB HIP6020 HIP6016 HIP6017 HIP6018 HIP6019 HIP6018BCB ISL6524CB HIP6004 HIP6602 HIP6521 HIP6301CB HIP6303CS HIP6601 HIP6501 KA7500B SC1164 SC1189 SC1185 5051 SC1402ISS 93C46直 5322 5053 SC1185ACSW HIP6303 LM2638 LM2637 ST75185C LM2637M SC1155 ISL6524 ISL6556BCB CS5301 ICE2AS01 HIP6620BAB RT9602 HIP6302 MS-5 MS-7 L6917BD ISL6556BCB IRU3013 IRU3055 5090MTC 5093M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