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笔记本暗屏的维修(LED屏)已经修过两台这样的了

楼主(2011-08-31):
如题,前几天接修一台HP的机子,由于这几天很忙,都没时间发帖,也是因为这个搞得我都忘记型号了,一常合作的经销商拿来的,开机暗屏,可以看到正常进系统,将B壳拆开发现是LED,心里大概有了个底,报价维修,(没有上传图纸,因为不需要,也没有,大家将就得看)分析,要LED背光亮必须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到屏的背光供电,第二是背光开启信号,第三亮度调节(不过可有可无)。测量供电有18.9V  ,开启信号有3.3V,亮度调节有2.8V遂判断是屏的问题,换一块屏OK,可是经销商不同意换屏,没办法,修吧。 屏的背光是由LED灯条组成的,上面有六组,由屏板上面的升压芯片供电,测量芯片的供电也是正常,开启信号也有,就是输出没有电压,只有8V再跳,刚开始也是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可是没有芯片换,没办法理理思绪从新分析,LED灯条有六组,每一组要正常亮都需要21-26V的电压,这需要一个升压的过程,是由芯片和周围的电路完成,没有图纸,只能先测量升压部分电阻了,其中有两个电阻标号一样,可是量的阻值却不一样,一个为10K欧,一个为40K欧,肯定有问题。目测40K欧电阻有少许变色,抱着试试的心理替换成10K欧的,插上屏线,开机背光亮了,自此维修结束。到现在都修过两台这样故障了,说不准可能是通病,发帖出来给各位同仁分享分享。以免维修中走弯路。可能描述有点罗嗦吧,只想详细而已,望大家见谅,觉得可以多加点分,不瞒大家说现在很缺分。版主能加个精就更好了

好在LED屏升压电路只要那么点地方,要是像主板那样密密麻麻的电阻你知道是哪一个啊?!又或是电阻没标号又没图纸的,量死了都没办法对比阻值!
有屏的型号吗

网友:
挺一下

网友:
寫得不錯。。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
写的很明了,谢谢LZ了,学习了!

yjp

网友:
................................................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一扇门 -10 严禁灌水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学习了

一扇门 -10 严禁灌水
悠澜客 -10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换屏了
还修,麻烦不说,量起来也不好量,不过还是学习了。。。。

yjp

网友:
学习了,真的太HIGH

网友:
楼主修理东东的思路很好。

网友B:
现在LED的屏 背光问题的很多。。最好学修修。。汗彩的10.1的LED修了不少50片。。。。就你个6个脚的MOS管烧坏。。

yjp

网友C:
看来LED屏以后维修价值又提高了呵呵,多向楼主学习学习

yjp

网友D:
我修了一个是个没有开启信号的直接把他和屏开启连接OK了。

yjp

网友E:
LED 液晶屏还没拆过   求图片

yjp

网友:
俺还那技术,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换屏了
还修,麻烦不说,量起来也不好量,不过还是学习了。。。。

我也想换屏啊,省得麻烦,可是感觉我们这换屏还没有修一下来菜屏的价格都搞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LED的屏 背光问题的很多。。最好学修修。。汗彩的10.1的LED修了不少50片。。。。就你个6个脚的MOS管烧坏 ...

都修了那么多了。厉害厉害,以后的向你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LED屏以后维修价值又提高了呵呵,多向楼主学习学习

确实,有市场空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了一个是个没有开启信号的直接把他和屏开启连接OK了。

这是最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 液晶屏还没拆过   求图片

手头没相机没照,其实拿块破LED屏仔细看看,很简单的

网友:
想这样的直接给换屏了  LED屏便宜

网友F:
LED灯条有六组,每一组要正常亮都需要21-26V的电压,这需要一个升压的过程,是由芯片和周围的电路完成,
楼主 发个图就好 很少遇到 能讲下怎么修嘛

yjp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ED灯条有六组,每一组要正常亮都需要21-26V的电压,这需要一个升压的过程,是由芯片和周围的电路完成,
楼 ...

就是没有图哦,有图早就发上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是没有图哦,有图早就发上来了,

好想知道原理 能讲下嘛?

yjp

网友:
学习了  历害

一扇门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注意哦,不要灌水哈

网友H:
只可惜楼主没能记住机器型号,能上个图就更棒了。

yjp

网友:
呵呵,我还没有修过LED的屏呢,好经验!

网友I:
LED省了高压条了,不亮的话如果时间不紧倒是可以修修哦,不过现在LED屏那么便宜业务忙的话还是换吧 ,反正我是换屏流,呵呵

yjp

网友J:
    哇 !有这个问题  前几天才接了个暗屏的 由于没有屏换 直接做北桥了(集显的)。如果是这个问题就悲剧了。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可惜楼主没能记住机器型号,能上个图就更棒了。

由于有点忙,刚好修了几台HP,不记得自己修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哇 !有这个问题  前几天才接了个暗屏的 由于没有屏换 直接做北桥了(集显的)。如果是这个问题就悲剧 ...

不会吧,你没查查其他的吗,直接干桥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LED省了高压条了,不亮的话如果时间不紧倒是可以修修哦,不过现在LED屏那么便宜业务忙的话还是换吧 ,反正我 ...

那倒是,还是要看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想知道原理 能讲下嘛?

有时间讲给你听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   但是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和型号    真是悲剧

网友:
楼主厉害 啊!  有机会给我们好好上上课啊!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一扇门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个要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不错,应该能修的,尽量去修,恭喜楼主技术精进!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再遇到LED屏的问题,也应修一下,不应直接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