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2wa用20多分钟就暗屏!但里面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图像!

楼主(2011-08-31):
联想L222wa用20多分钟就暗屏!但里面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图像!是不是有什么通病!我试了灯管是好的!

网友:
检查高压板电路。在用通用高压条改板试试。

网友:
换上通用高压板试试,看黑不黑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不好查 死不一下子死掉 属于软病 建议看看各个主要滤波

网友:
上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检查下滤波,能亮了说明电路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改一根高压条试一试

网友:
改个高压板  然后试试 不行就查 主板屏供电吧  可能那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