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个是那里问题呀?

楼主(2011-08-31):
23脚有主供电,22脚有5V输出,25脚有5V电压、18脚却是10V电压,四个场管只有16脚有5V输出。

网友:
10PIN电压多少?看情况芯片坏了

网友:
换吧,不值多少钱的哟

网友:
11.12.13.3脚呢。这四个脚的电压也很重要。

网友:
先换了芯片再说吧

网友:
3  13  12开启信号

网友:
跑线,找下为什么没EN ?

网友:
发帖 发完整点 ,什么板  又没图纸 什么情况, 说全一点 ,好分析,拿一图 出来 很难解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