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单桥板维修

楼主(2011-08-31):
今修一块华硕AM2单桥,故障是机器工作几个小时就黑屏断电,正常工作时手摸单桥较热,处理:拆桥---植珠---焊上,开机,手摸单桥温度比没处理前低了低了很多.

网友:
哈哈。。。。。。。。。。。过热就虚焊了
重植 OK了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加焊一下不就省事了

网友:
突然想起个问题,请问一下楼主和大家。是不是主板的桥空焊或坏的比列,占维修中的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左右的比例了啊。

网友:
加焊不行,试过

网友:
原先断电黑屏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现在问题修复没?